台达(DELTA)PLC
台达RS指令通讯问题

楼主(2011-09-19):
各位大哥们请帮个忙看看,我用台达plc485口通信,程序如下,数据是在存储器中赋值的,
可是现在奇怪的是,数据能通过plc的rs485口发送出去。
plc接收不上rs485口发回来的数据(d200中接受不到数据)。
可以肯定的是电脑串口和485口是好的,这是为是么啊,难道是程序有问题?(plc机型ES系列)

楼主:
对:koko1982 关于
看看地址吧
内容的回复:
那个地址,具体点行不,谢谢

网友A:
SET M1143是RTU的!另外程序里没有发送数据:MOV HXX D100-D107?你可以把PLC与串口调试助手用转接口相连,看能否发送、接收数据。

网友B:
你要定义是读取数据还是写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