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C300A运动控制器在钥匙加工中的应用

楼主(2011-09-19):
DMC300A运动控制器在钥匙加工中的应用 摘要:利用科瑞特自动化DMC300A运动控制器高精准的直线插补功能,精确控制两轴步进电机位移,从而实现钥匙齿的轨迹加工;利用DMC300A运动控制器的寄存器器指令、运算指令,只需设置钥匙编号,即可系统自行计算钥匙齿的轨迹参数;利用DMC300A运动控制器内含多组程序的特有机制,可靠的实现不同种类钥匙的加工需求,实现一机多用,并且不同种类的钥匙加工模式互不影响;利用DMC300A运动控制器开放的显示指令,实现了设备运行时状态信息的显示需求;利用DMC300A运动控制器特有的多种参数输入/设置模式,简单有效的实现了加工参数输入灵活、设备系统参数受保护的效果。   关键词:DMC300A运动控制器 步进电机 钥匙加工 科瑞特自动化;   1. 引言   实际的工业生产中,部分的钥匙加工设备仍停留在机械仿模的落后状态,设备效率低下、产品加工精度差、不良率高等诸多问题,而且每加工一种新的钥匙,需要首先制作钥匙模具,可以说,这仅是国外三四十年代的设备产品;另有一些稍大规模的钥匙生产厂商,较早地对设备进行的数控改造,并用上了步进电机系统,不过这些控制系统多数只是单板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抗干扰、稳定性很差,并且加工效率也较低;当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系统稳定性差,设备故障率高,因此钥匙生产厂家一般会多备几台控制系统,以便在系统出问题时,及时更换,设备维护成本太高!   虽然,近十多年来,电子、自动化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在实际现场应用上,部分因为设备改造成本的影响,设备的自动化普及与提高,存在太多的盲区。   科瑞特自动化的DMC系列运动控制产品,无论从性价比或是实现效果上,都能极好地解决此类问题。   2. DMC300A控制器简介   DMC300A控制器采用高性能“DSP+FPGA”主控,系统资源丰富、功能强大、使用简单:    32M存储空间:支持768个程序、768个参数组,每个参数组包括4096个参数,程序和参数组可任意对应,即理论上支持768×768个产品规格;    完全的三轴数控系统:支持任意两轴直线、圆弧插补,每轴带两个硬件限位点;    IO接口充足:16个输入、8个输出,逻辑关系在程序中确定,功能可完全自定义;    高速高性能:支持每轴200KHz脉冲频率,标准的梯形加速曲线;    人机交互便捷:内嵌键盘模块、128×64点阵液晶显示,提供显示指令,用户可灵活控制显示;    高性能内核模块:系统提供一套完整的指令系统,支持用户进行便捷的二次编程,对于非标数控系统,完全优越于G代码编程;    编程方便:可在PC机编程下载用户程序,或在键盘上直接编程; 作者:张伟 联系电话:13927404633 来自深圳市科瑞特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3. 应用DMC300A的系统分析   从技术层面分析,常用的钥匙牙齿都是极有规律的:   以上几种钥匙,分析钥匙齿的抛面:单个钥匙齿间距基本一致,区别仅为齿的数量及齿的高度不同,并且齿的高度均为等差数列型的固定几个值。   因此,可以用数字1~9来表示每个齿的高度:‘1’表示最短齿,‘9’表示最长齿;   可以用数字的位数表示齿的数量:例如“23419”表示有5个齿,每个齿的高度分别为‘2’、‘3’、‘4’、‘1’、‘9’   用不同的程序,分别实现不同加工工艺的钥匙加工实现:例如,可以用程序‘1’实现单边齿钥匙的加工;程序‘2’实现双边齿钥匙的加工(当然可以用程序‘1’分两次加工实现);程序‘3’实现十字型钥匙的加工(当然可以用程序‘1’分四次加工实现);程序‘4’实现月牙型钥匙的加工;程序‘5’实现。。。。。。等等。   4. 运动轨迹的计算实现   常规钥匙齿最大不超过七个齿:“1234567”表示有7个齿;“12345”表示有5个齿等等;   科瑞特自动化DMC系列控制器,M寄存器参加运算,仅保留整数位。   规定S10为钥匙序号,以下程序实现计算得出每个齿的高度:    MOVM M10,S10   MOVM M1,M10   DIV M1,1000000 ‘计算得出第一个齿高度   MOVM M11,M1   MUL M11,1000000   SUBM M10,M11   MOVM M2,M10   DIV M2,100000 ‘计算得出第二个齿高度   5. 效果及结论   虽然DMC300A运动控制器没有一个十分大的显示屏,也没一个庞大的体积,但却把操作搞的很简单,这就是“业精于专”;本人多次在一些大型的钥匙、锁具加工厂看到:一台简单的设备旁配备了半个机器大小的控制器,更或甚者各配了一台386电脑,操作复杂、故障率高、设备维护繁琐。最后将原控制器换为DMC300A运动控制器实现,据长期批量使用的数据表明,由于其良好的稳定性、完全解决了频繁设备维护的问题。并且产品生产效率至少提升40%,产品生产合格率由之前的96%上升到99.5%。   讲句题外话:日常生活中,遇到太多一把钥匙开多把锁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就是一些较小规模的锁具、钥匙生产厂商,由于设备精度的问题,人为降低钥匙及锁具的精度要求,因为非此不能达到产品的合格率;而这些厂,如果使用DMC300A运动控制器,是完全有能力将设备改造好的的。   总体来讲:使用DMC300A运动控制器可以将众多设备的数控问题简单轻易解决掉。因此,针对国内目前低下的生产设备自动化程度,推广及普及DMC300A运动控制器,很有必要、并有价值,很有可能:她将关系到我们的民生问题。   6. 参考文献   【1】 《CRT-DMC控制器说明书》: 深圳市科瑞特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产品手册   7. 版权说明   版权归深圳市科瑞特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楼主:
DMC300A运动控制器在钥匙加工中的应用 摘要:利用科瑞特自动化DMC300A运动控制器高精准的直线插补功能,精确控制两轴步进电机位移,从而实现钥匙齿的轨迹加工;利用DMC300A运动控制器的寄存器器指令、运算指令,只需设置钥匙编号,即可系统自行计算钥匙齿的轨迹参数;利用DMC300A运动控制器内含多组程序的特有机制,可靠的实现不同种类钥匙的加工需求,实现一机多用,并且不同种类的钥匙加工模式互不影响;利用DMC300A运动控制器开放的显示指令,实现了设备运行时状态信息的显示需求;利用DMC300A运动控制器特有的多种参数输入/设置模式,简单有效的实现了加工参数输入灵活、设备系统参数受保护的效果。   关键词:DMC300A运动控制器 步进电机 钥匙加工 科瑞特自动化;   1. 引言   实际的工业生产中,部分的钥匙加工设备仍停留在机械仿模的落后状态,设备效率低下、产品加工精度差、不良率高等诸多问题,而且每加工一种新的钥匙,需要首先制作钥匙模具,可以说,这仅是国外三四十年代的设备产品;另有一些稍大规模的钥匙生产厂商,较早地对设备进行的数控改造,并用上了步进电机系统,不过这些控制系统多数只是单板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抗干扰、稳定性很差,并且加工效率也较低;当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系统稳定性差,设备故障率高,因此钥匙生产厂家一般会多备几台控制系统,以便在系统出问题时,及时更换,设备维护成本太高!   虽然,近十多年来,电子、自动化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在实际现场应用上,部分因为设备改造成本的影响,设备的自动化普及与提高,存在太多的盲区。   科瑞特自动化的DMC系列运动控制产品,无论从性价比或是实现效果上,都能极好地解决此类问题。   2. DMC300A控制器简介   DMC300A控制器采用高性能“DSP+FPGA”主控,系统资源丰富、功能强大、使用简单:    32M存储空间:支持768个程序、768个参数组,每个参数组包括4096个参数,程序和参数组可任意对应,即理论上支持768×768个产品规格;    完全的三轴数控系统:支持任意两轴直线、圆弧插补,每轴带两个硬件限位点;    IO接口充足:16个输入、8个输出,逻辑关系在程序中确定,功能可完全自定义;    高速高性能:支持每轴200KHz脉冲频率,标准的梯形加速曲线;    人机交互便捷:内嵌键盘模块、128×64点阵液晶显示,提供显示指令,用户可灵活控制显示;    高性能内核模块:系统提供一套完整的指令系统,支持用户进行便捷的二次编程,对于非标数控系统,完全优越于G代码编程;    编程方便:可在PC机编程下载用户程序,或在键盘上直接编程; 作者:张伟 联系电话:13927404633 来自深圳市科瑞特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3. 应用DMC300A的系统分析   从技术层面分析,常用的钥匙牙齿都是极有规律的:   以上几种钥匙,分析钥匙齿的抛面:单个钥匙齿间距基本一致,区别仅为齿的数量及齿的高度不同,并且齿的高度均为等差数列型的固定几个值。   因此,可以用数字1~9来表示每个齿的高度:‘1’表示最短齿,‘9’表示最长齿;   可以用数字的位数表示齿的数量:例如“23419”表示有5个齿,每个齿的高度分别为‘2’、‘3’、‘4’、‘1’、‘9’   用不同的程序,分别实现不同加工工艺的钥匙加工实现:例如,可以用程序‘1’实现单边齿钥匙的加工;程序‘2’实现双边齿钥匙的加工(当然可以用程序‘1’分两次加工实现);程序‘3’实现十字型钥匙的加工(当然可以用程序‘1’分四次加工实现);程序‘4’实现月牙型钥匙的加工;程序‘5’实现。。。。。。等等。   4. 运动轨迹的计算实现   常规钥匙齿最大不超过七个齿:“1234567”表示有7个齿;“12345”表示有5个齿等等;   科瑞特自动化DMC系列控制器,M寄存器参加运算,仅保留整数位。   规定S10为钥匙序号,以下程序实现计算得出每个齿的高度:    MOVM M10,S10   MOVM M1,M10   DIV M1,1000000 ‘计算得出第一个齿高度   MOVM M11,M1   MUL M11,1000000   SUBM M10,M11   MOVM M2,M10   DIV M2,100000 ‘计算得出第二个齿高度   5. 效果及结论   虽然DMC300A运动控制器没有一个十分大的显示屏,也没一个庞大的体积,但却把操作搞的很简单,这就是“业精于专”;本人多次在一些大型的钥匙、锁具加工厂看到:一台简单的设备旁配备了半个机器大小的控制器,更或甚者各配了一台386电脑,操作复杂、故障率高、设备维护繁琐。最后将原控制器换为DMC300A运动控制器实现,据长期批量使用的数据表明,由于其良好的稳定性、完全解决了频繁设备维护的问题。并且产品生产效率至少提升40%,产品生产合格率由之前的96%上升到99.5%。   讲句题外话:日常生活中,遇到太多一把钥匙开多把锁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就是一些较小规模的锁具、钥匙生产厂商,由于设备精度的问题,人为降低钥匙及锁具的精度要求,因为非此不能达到产品的合格率;而这些厂,如果使用DMC300A运动控制器,是完全有能力将设备改造好的的。   总体来讲:使用DMC300A运动控制器可以将众多设备的数控问题简单轻易解决掉。因此,针对国内目前低下的生产设备自动化程度,推广及普及DMC300A运动控制器,很有必要、并有价值,很有可能:她将关系到我们的民生问题。   6. 参考文献   【1】 《CRT-DMC控制器说明书》: 深圳市科瑞特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产品手册   7. 版权说明   版权归深圳市科瑞特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张伟: TEL:13927404633 QQ:365104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