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自由口通讯简单PLC.

楼主(2011-09-19):
求一组200型PLC的自由口通讯PLC,来段接和发的,谢谢,287496855@163.COM.或287496855@QQ.COM

网友A:
我咋看不懂你写的呢?关于自由口通讯,建议你先看看200的系统手册中有关自由口通讯的指令和小例子吧

网友B:
最好的例子 就是 200 系统手册上的例子,结合帮助 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200的例程里就有,自己看看

网友D:
西门子S7-200的自由通迅好用,我搞了个工程用一个PLC同时控8台三菱变频,可以读、写频率,监输出电流,都几好用下,要学识系统手册内自由通迅那个例子。努力。

网友D:
最主要在通迅初始化SMB30、SMB130内设通迅设置,用西门子自由通迅协议发送三菱变频器通信协议,我们常用的通信协议有RTU方法,再就是每个工控厂家他都有一个自己的通信协议,那三菱协议来说吧,有A、A等多个协议,写频率与控变频正反转用的协议是不同的,西门子发送与接收指令第一个这节就是要发送的数据字节与接收的总字节,例用VB0、VB1、VB2、VB3、VB4、VB5、VB6、VB7、VB8、VB9、VB10、VB11、VB12来发送一组数据。用传送MOV把16进制数传入字节中,VB0传16#12,即要发送的数据为12个、VB1、VB2传16#30,16#31入,即传站号为1入去,VB3VB4传16#45,16#44入去即是传三菱变频器通信代码ED入,ED即写频率入RAM中,VB5传通信等待时间16#31入去,VB6、VB7、VB8、VB四个字节传频率入去,先写频率入一个整字VW20中。再用HIA指令把16直制数转为ASCI码再发送,VB10、VB11是从站号开始VB1到VB9求的校验码,VB12传回车信号入16#0D,这样发送就是把频率写入到三菱变频RAM中。QQ1793851661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