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模拟信号有源与无源区别

楼主(2011-09-19):
请教电动执行机构4-20 mA 输入端子有无有源无源区别

网友A(2011-10-20):
1. 无源器件的简单定义

如果电子元器件工作时,其内部没有任何形式的电源,则这种器件叫做无源器件。

从电路性质上看,无源器件有两个基本特点:

(1) 自身或消耗电能,或把电能转变为不同形式的其他能量。

(2) 只需输入信号,不需要外加电源就能正常工作。

2. 有源器件的基本定义

如果电子元器件工作时,其内部有电源存在,则这种器件叫做有源器件。

从电路性质上看,有源器件有两个基本特点:

(1) 自身也消耗电能。

(2) 除了输入信号外,还必须要有外加电源才可以正常工作。

由此可知,有源器件和无源器件对电路的工作条件要求、工作方式完全不同

楼主:
O(∩_∩)O谢谢,这么久了您是第一个回复的 非常感谢 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O(∩_∩)O谢谢,这么久了您是第一个回复的 非常感谢 学习了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