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电流应当怎么处理?

楼主(2011-09-19):
变频器在动行进程中跳过电流保护,这时应当怎么样去快速的解决问题?谢谢!

楼主:
我是变频器行业的新生,希望各位前辈们多多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新变频器还是老变频器 如果排除电机的问题 负载电流是否大?新变频器就优化参数 老变频器就怀疑变频器故障了

网友B:
你要先判断是那里的问题,要是变频问题,可能是检测部分出问题了,要是电机或者负载,最好搞定了在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新变频器还是老变频器 如果排除电机的问题 负载电流是否大?新变频器就优化参数 老变频器就怀疑变频器故障了

是新的变频器,主要是优化哪些参数呢?谢谢!

网友C:
过流有可能是负载重,机械有问题,频率调低试一下,看电流大不大,如果大,三项平衡负载就有问题。

网友D:
         先看电机三相电阻是否基本一致,电机绝缘是否大于0.5M欧姆。再看电机到变频器之间的电缆长度是否太长,低频运行时电缆线径是否太小,负载是否太大,变频器中电机额定电流设置是否正确,启动电压增益是否设置过大,启动时间是否太短,电机额定参数是否正确。否则就是变频器故障。

网友E:
比如加减速时间、过流保护值以及延时值都可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