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细分

楼主(2011-09-19):
一个电机的细分角度为0.72度, 可我一步要走7.2度,如果我在断电状态把电机转到随便一个角度,怎么让它一通电就回到7.2度或7.2度的倍数度上?

网友A:
你的是什么电机啊 要是步进电机的话,可以定一个"0"位,在一上电的时候,先自动回零位,然后转动7.2度

要是伺服就简单多了

楼主:
对:伺服菜鸟 关于

你的是什么电机啊 要是步进电机的话,可以定一个"0"位,在一上电的时候,先自动回零位,然后转动7.2度

要是伺服就简单多了

内容的回复:

问题是我这个零位不好设啊`,我看到过别的用的是直接跑到最进于7.2度倍数的位置啊

网友B:
这个应用应该主要看你的驱动器有没有这个功能吧。QQ22810988

楼主:
不行,刚搞清楚了`是电机内部结构问题``改不了`

网友C:
只能在外部增加一个传感器来确认0度的位置。传

网友D(2012-04-21):
你电机一步是7.2度,细分设成10倍,精度就是0.72度了。在位置变化的情况下,送电后,想走到7.2度的倍数很难,也很费劲,建议回零后再从新走。

网友E:
条件:设定步距角为0.72度(或脉冲当量为0.72度),即步进驱动器每接受10个脉冲,电机旋转7.2度

设计:上位机每次发送10个连续告诉脉冲则能满足n*7.2°的位置要求

网友F:
取消细分就回到7.2°的整数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