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变频器的制动单元进出接反了,会烧变频器吗?

楼主(2011-09-19):
请问高手变频器的制动单元进出接反了,会烧变频器吗?

网友A:
会烧变频器 不过只烧制动电阻 其他不会烧的。

网友A:
说错了 是变频器的启动电阻

网友A:
楼上可以试试 我看过现场工人试过2台。

网友B(2012-01-08):
变频器输入输出绝对不能接反。一般变频器输入是整流二极管,而输出是IGBT组成的逆变电路。接反恐怕就不是烧启动电阻了,可能启动电阻还没有够到,比启动电阻贵得多的部件已经烧得一塌糊涂了。

网友C:
大部分制动单元只有电阻,所以不分正反。

但有些品牌的制动单元有二极管等元器件,就不能接反了,具体还得看不同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