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映象区和外设I/0存储区的区别?

楼主(2011-09-19):
各位老师你们好,小弟想请教各位一下,I/O映象区和外设I/0存储区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你说的外设I/0 存储器 是仕么意思?  是 PLC 挂的 I/O 模块么? I/O映象区 一般指的是 PLC 扫描的I/O地址区,每一个PLC 都有他的最大 I/O 扩展数, 就是由 I/O映象区 大小决定的。

网友B(2011-11-08):
S7-300 《CPU 31xC 和 CPU 31x,技术规范》
这本书里有讲啦,你看一下啦,

网友C:
I/O映象区和外设I/0存储区有什么区别,主要区别在于一个是在PLC扫描后记录在CPU内的 ROM 区,另一个是PLC可直接访问的外部输入输出模块上的存储区。

网友D(2012-12-25):
PI/PO用来直接访问本地的和分布式的输入输出模块,而I/O读取的是输入输出信号在CPU中存储的映像,可以直接读取,可以按位、字节、字、双字读取;而前者只有在扫描阶段读取,采取集中读写即集中输入输出的方式,可能有较大的滞后性,而且不能按位读写

网友E:
i\o过程映像区主要用于存储与其他主站或者从站的通信数据,此映像区有字节限制。外设存储区主要是存储cpu本身所带的模块的数据。

网友F:
对:阿水关于I/O映象区和外设I/0存储区有什么区别,主要区别在于一个是在PLC扫描后记录在CPU内的 ROM 区,另一个是PLC可直接访问的外部输入输出模块上的存储区。 内容的回复:

那PI和I和外设硬件有关系没,比如对于一个IO模块上的某一点,是不是既能用I*.*也能用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