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要多少GHz才够好

楼主(2011-09-19):
CPU要多少GHz才够好

网友A:
西皮油是干啥的,够用就好

网友B:
cpu够用就好,钱越多越好*^o^*

网友C:
您好,我是ickey网技术人员,你的问题回答如下:1、防杀毒软件造成故障
处理方式:基本上没有合理的处理方式,尽量使用最少的监控服务吧,者,升级你的硬件配备。
2、驱动没有经过认证,造成CPU资源占用100%
处理方式:尤其是显卡驱动特别要注意,建议使用微软认证的或由官方发布的驱动,并且严格核对型号、版本。
3、病毒、木马造成
4、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RISING REALTIME MONITOR SERVICE点鼠标右键,改为手动。
5、开始->;运行->;msconfig->;启动,关闭不必要的启动项,重启。
6、查看“svchost”进程。
svchost.exe是Windows XP系统的一个核心进程。svchost.exe不单单只出现在Windows XP中,在使用NT内核的Windows系统中都会有svchost.exe的存在。一般在Windows 2000中svchost.exe进程的数目为2个,而在Windows XP中svchost.exe进程的数目就上升到了4个及4个以上。
7、查看网络连接。主要是网卡。
8、查看网络连接
Windows XP收到端口 445 上的连接请求时,它将分配内存和少量地调配 CPU资源来为这些连接提供服务。在注册表编辑器中依次展开[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lanmanserver ]分支,在右侧窗口中新建一个名为“maxworkitems”的DWORD值。然后双击该值,在打开的窗口中键入下列数值并保存退出:
9、看看是不是Windows XP使用鼠标右键引起CPU占用100%
在资源管理器里面,当你右键点击一个目录或一个文件:
任何文件的拷贝操作在那个时间将有可能停止相应
网络连接速度将显著性的降低
所有的流输入/输出操作例如使用Windows Media Player听音乐将有可能是音乐失真成因:
当你在资源管理器里面右键点击一个文件或目录的时候,当快捷菜单显示的时候,CPU占用率将增加到100%,当你关闭快捷菜单的时候才返回正常水平。
10.从风扇入手,比如风扇的扇热膏干了,已经和CPU不连接了,你检查下!

网友D:
当然高越好 可是越高的话价格也会越高 多以还是视情况 够用就好

网友E:
简单的来讲应该是越高越好,双核好于单核,四核好于双核,但是就个人而言如果不是画图,处理照片,软件调试,2.1GHZ已经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