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镀PLC程序怎么去修改它的滴水时间?

楼主(2011-09-20):
PCB电镀PLC程序怎
么去修改它的滴水时间?我的QQ是237939274

网友A:
机器码吗?

网友B(2011-11-03):
直接修改DM值,这么简单 哎

网友C:
假设DM1100          0003   0000    0002   0500

就是3号缸上升,2号缸下降。滴水5秒。你把0500  加大就好了,但是要看它是16进制,还是10进制。

网友D(2011-12-03):
正常都是触摸屏设定的

网友E:
3楼 很专业

应该有触摸屏或电脑监控 开timeway 就行,

或 只要找到 对应的地址去改 在PLC就行了。

网友F:
开放式的在HMI或PC上修改

固定式的需要进PLC改DM

别撞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