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烧多个214-1AD23和223-1PL22的输入,S7-200CN的

楼主(2011-09-20):
现场PLC为DC/DC/DC的,380隔离变压器变220,进施耐德开关电源出24VDC供电,拖一个16DI/16DO模块,
第一次是cpu冒烟,然后输入输出全闪一下,以后没有任何指示灯亮;
换cpu后开始是好的,过一段时间EM223的输入开始故障,有时候某一个点不亮,有时候连续几个点不亮,有的点常亮,每次故障现象都不一样。
cpu陆续坏了3个,后两个仍能运行,但24VDC传感器电源输出(未接线)降至0.2V,第三台通讯口连不上(第二台保修去了,未检测);
EM223陆续坏了七八个,都是输入点坏,每次坏的点都不一样。
大家讨论下:cpu电源和输出传感器电源中间什么关联?
通讯口和扩展口有没有电气的关联?
什么情况下会烧通讯口?(烧的过程中始终未连HMI或电脑)
CN 和SIMATIC内部差别怎么恁大呢,有没有减配?

昨下午(9.16)又烧一块扩展,cpu正常,扩展有一个点在断开输入线、24V模块电源情况下常亮
各位帮帮忙分析下,再找不出原因真崩溃了

网友A:
没遇见过这样的情况,个人觉得接线有问题

网友B:
个人感觉 还是你外部接线有问题

网友C:
是不是你电网电压波动比较大啊?

网友D:
烧坏这么多不找到原因还要用,你们可真有钱啊。估计还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E:
没有遇见过啊,检查你的线路吧,或者问下售后

网友F:
查施耐德开关电源出来的24VDC和PLC外部IO接线!注意DC/DC/DC的PLC输出点不要直接接电感型负载,接继电器是可以的。查查线路再上电吧,我真佩服你,坏了这么多还不认真找原因,不过西门子会很高兴~

网友G:
直接从电源部分下手,全身体检,估计是24V对地了,但是对地电阻又不是0,所以电流大但是你的开关不一定能保护的了。

兄弟,佩服你烧了那么多模块啊,估计是自己开厂的或者是国企工作的,要私人老板早让你走路了啊

楼主:
貌似可以保修的吧?

要私人老板就费点线拆掉重新装一遍,不找原因了

今天再上试验台,等结果

楼主:
重新装了一台,试验一个多小时又烧了扩展的几个输入

楼主:
全套器件都是新领的,只是接线人员没换,

可以断定个人接线习惯的原因?

楼主:
西门子只保修不出具检测报告?

同一个客户连续这么多保修,不知北京维修中心会不会重视一下?

楼主(2013-10-25):
老帖再翻,

后来又陆续出现了几次,无解

网友H:
从我的经验看,你的接地很可能有问题,这段时间我们那灭菌柜总是莫名其妙的温度跳动。无意中发现感应电很重,电笔通红的。

一晚上烧了1块EM231,二块EM235。其中一块EM235板子上接地口的元器件都化了。

感觉PLC对接地好坏有很大影响。

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是否有很多接触器,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等等。

最好找可靠接地点,检查线路。否则模块寿命不长。

网友I:
从我的经验看,你的接地很可能有问题

楼主:
上周烧了一台富士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点

ps我们做各种电控柜的,一般分别完成后不带电机和带电机分别试验

富士上海的技术支持也是怀疑电源问题

网友J:
多半是接线和你的供电存在问题  西门子的质量应该没得说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多半是接线和你的供电存在问题  西门子的质量应该没得说

尾号0和8还是有区别的

内部元件不一样

网友K:
原因不会是交流电源,干扰什么问题。肯定是24v供电回路上面的问题,你的PLC24V供电和IO回路的24V供电肯定存在着大的电位差,IO回路虽然到内部5V总线是电气隔离的,但是外面的24V和PLC的24V之间存在电位差而烧毁的,一接上就冒烟,那说明短路电流很大的,怎么可能是PLC本身的问题

网友L:
我个人的意见;1、检查PLC 的逆变器电源有没有接,不要接;

2、有关PLC上的电源线、公共线单独从开关电源独立引出;

3、检查开关电源的电压输出,有没有脉动状况,有必要的话更换一个开关电源;

4、检查电器柜的接地情况,如果没有外部良好的接地情况下,建议PLC最好不要接地。如果有良好的外部接地线的情况下,请检查PLC的接地线不要跟其他电器元件(如变压器、变频器、电机等)的接地同一线路,应采用集中并联接地或单独接地,建议选用地排;

5、计算变压器的容量是否合适,在变压器后面接开关电源以供24VDC电源的情况下,建议在开关电源的输入端加一个滤波电容。

6、cpu电源和输出传感器电源中间什么关联?答;CPU电源只是提供传感器电源,当你使用逆变器电源时,一定要一定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形成回路,也就是你使用了逆变器的传感器输入点对应的该组公共线就必须是从逆变器的L+或者M,对应的该组的其他输入点也必须使用CPU电源输出的DC24V电源。不然的话,很有很有可能会烧,根据你以上的故障问题,差不多就是这个问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电话15862170045,这是小问题,很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