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欧姆龙PLC扩展模块没电怎么回事,请大虾指点

楼主(2011-09-20):
欧姆龙PLC扩展模块没电,断电重启后还是一样的,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A:
1、查线
2、扩展模块是否完好

网友B:
嗯,可能是电源问题哦i,模块如果烧坏的话,最好先找出来那里引起的

网友C:
看一下是否模块完整,电源是否坏了http://www.maer1001.com

网友D:
本来欧姆龙PLC的编程软件就很垃圾。

网友E:
如果有延长电缆,这条电缆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