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7-200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11-09-20):
 这是我选的元器件型号PLC型号:CPU224XP DC/DC/DC型, 驱动器型号:2HB3525M,共阳极接线方式
步进电机为:39BYG601、1.8°,0.3A ,脉冲输出正常,上电后步进电机不动作?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谢谢!

接线图如下:

网友A:
请再说详细一点点

没看很懂

楼主:
我也是刚接触步进电机这块,不是太清楚,就是想用S7-200来驱动步进电机,不知如何实现?

网友B:
你先上电后检查电机有没有励磁如果有说明接线驱动部分接线没有问题,再检查你的脉冲有没有发送出来,最好看下脉冲的电压是否符合驱动器的要求。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励磁没有问题,脉冲输出也有,可能是脉冲形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