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500采用直流调速,速度上去了,但电枢电压低,所以电枢电流就很大?

楼主(2011-09-20):
因为是新手,无法留钱币,先谢谢老师们的指导!

楼主:
具体情况是:

驱动器用在码头门机的起升机构,起升机构有两台相同驱动器,采用闭环控制方式,所以两台的速度可以达到一致,其中一个机构在速度达到额定时,比如500rpm时,电枢电压为400V,电流为200A。但是另外一台速度相同时,电枢电压只有240V,电流就达到350A,请问后者为何电枢电压低?两个驱动器参数相同,之前无此种情况,请问如何调整?谢谢了!

网友A:
先看看这台不正常的驱动器的给定是否正常,如果给定是一样的话的,看看两台驱动器的参数设置是否一样。如果给定一样而输出不一样,要不就是驱动器触发有故障。要不就是参数设置不对,驱动器的给定和输出应该是成正比的。如果按你所说输出电压才240V,电流350A的话,电机应该是堵转了,驱动器应该会报警。

楼主:
给定可以确定是一样

参数设置也可以确定是一样

堵转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因为电机堵转我已经排除了

驱动器也没有报警,所以不明白是怎么一个原因!

有没有哪个参数可以调整,试试能不能提高输出电枢电压!

网友B(2011-11-09):
       两台调速器是主从控制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他们的电流是可调给定的。电流一大一小说明调的不是很好而已,至于电枢电压的问题,速度一样的话电枢电压应该是一样的。你这情况有可能是电枢电压检测有问题或者是有打滑情况。我对ABB DCS500调速器比较熟,有需要也可来电  董工13902272318

楼主:
不是主从控制

两台的控制方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