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通讯问题

楼主(2011-09-20):
请问笔记本与台达PLC(DVP-24ES)通讯不上都有哪些原因?但是能用笔记本运行和停止PLC.。

我用的线是UBS转9针,然后再转台达PLC专用线。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能運行和停止plc,應該是通訊上了.你所說的通訊不上是指什麼

网友B:
你用的是RS232通讯,在你买USB转接线的时候应该有个光盘,光盘里是USB的驱动程序,装上USB的驱动程序你才可以通讯。

网友C:
应该通讯上了啊,都能控制启停呢

楼主:
我认为是通讯上了,可是读不出程序。我用的USB转接线在三菱上很好用。

请高手继续帮忙

网友D:
可以运行停止,那就是通讯上了啊。读不出程序那是加密了还是什么原因?能写进去么?

网友D:
我试过一次电脑跟PLC通讯不上,是因为软件的问题,重装就OK了。楼主试试换个PLC行不行。。。然后看看是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E:
三菱的通讯线和台达的是不一样的,我用三菱的线都是连不上,建议你换条台达的通讯线,还有就是驱动问题看下有没有装

网友F: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用笔记本转Express PCI转的串口连接台达的DVP60ES00R2也是这样子,能控制PLC运行和停止就是写不进程序,也读不出程序,提示通信超时

网友G:
我觉得应该是通讯参数设的不对!先将站号改成0,然后点击“通讯”/查看PLC状态信息;一般就可以得到正确的格式。

网友D:
还是带COM口的电脑好。转换的接口听说是都不怎么灵光。。。

网友H(2012-04-08):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接台达的DVP40ES00R2也是这样子,能控制PLC运行和停止就是写不进程序,也读不出程序,提示通信超时,电脑重启就OK 了

网友I:
网上资料很多 自己diy一个

网友J:
检查一下USB转接口,应该是这的问题,可以在台式机上试一试。转接口有的时候是不好使的。

网友K:
我碰到的问题更奇怪,用的是USB转串口+台达串口通讯电缆。程序下载没问题,在线模式也没问题,不过当在线模式的时候,当程序执行到一定的时候,就出现通讯超时,而且软件就死了,需要重启才能再次和PLC通讯上,很郁闷中,调式很不方便,希望那位大虾能指点迷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