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BUS 总线故障

楼主(2011-09-20):
       S9 -944B的CPU 与 PHOENIX 菲尼克斯的 INTERBUS 总线总线配合在一起的通讯网络,在系统总电源关闭后再开启, INTERBUS 总站就报警红屏出错,内容:OCBT字样,查找手册为通讯没有正常启动或是通讯错误. 且CPU 也是Q灯亮起,自动进入STOP啦!

       不知为何原因,但是在重启发生故障时可将 CPU 的PS 电源关闭后再重启, INTERBUS 总线就正常进入绿色屏, 但是CPU还是STOP状态要重新进行热启动后才进入正常状态.

网友A:
在重启发生故障时可将 CPU 的PS 电源关闭后再重启, INTERBUS 总线就正常进入绿色屏.INTERBUS 总线总线配合在一起的通讯网络,在系统总电源关闭后再开启http://www.ywjintao.com

楼主:
现在就是每次关掉总电源开机时总是要先将 CPU 的PS 电源关闭后再重启, INTERBUS 总线就正常进入绿色屏,不知为何故?原来一直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