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伺服的持续行走

楼主(2011-09-20):
请教各位:

      本人采用台达EH2系列PLC控制台达伺服A2电机,采用PLSY方式控制伺服电机行走,如PLSY  K100  K1000  Y0 ,该指令前面触点一直是接通的,但是伺服电机行走完1000个脉冲后自动停止,我想让他一直行走,咨询了台达技术支持,说是可以采用M1029寄存器触发,或者采用伺服驱动器输出一个位置已到达的命令触发,但都不能达到效果,请教各位师傅还有好的办法,谢谢了!

网友A:
試ㄧ試:啟動m1347

网友B:
你用速度模式不就解决了。。。

网友A:
PLSV  K100  Y0  Y5,

Y5 ON表示正方向,反之負方向.

楼主:
M1347是高速输出结束命令,只有一个扫描周期,伺服电机从命令发送到电机动作需要时间来反映吧?

我知道用速度模式,用PLC一直给模拟量输出控制伺服驱动,电机会一直转动,但由于我这个装置没有相对检测点,只能通过两个模拟量输入不断的比较来控制设备移动。

网友B:
PLSV K1000 Y0 Y1。这样可以。你自己试试吧。

网友C(2012-02-14):
将 PLSY K100 K1000 Y0 脉冲个数K1000改成K0即表示一直发送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