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AD与红外温度传感器的连接

楼主(2011-09-20):
   红外测温传感器是4-20MA的模拟量信号,供电电源24V,两根线(红线和黑线),型号是S11-3,请问这种传感器能跟FX2N-2AD模块连接吗?我用了两种方法连接都无法读出数据,其中一种是传感器的红线接24V,黑线接A/D模块的IIN1,0V接到模块的COM1。另一种接法是按2A/D手册上说明的连接方式,VIN1与IIN1短接接红线,黑线接COM1。

所以想向大家请教下问题出在哪里?可能我没有分数了,所以无法在悬赏分数栏上写分数,不好意思哦

楼主:
自己顶上去,希望有更多人看到

网友A:
如果是电流信号 PLC AD模块上 电源端和电流端是要短接的 你的是2线制的传感器 它的接法其中一根接直流电源正极,另一根传感器线为信号线接奥PLC的电流端 而PLC的COM端接到你的直流电源的负极

楼主:
你说的这种接法就是我的第一种接法啊,但还是没办法读出数据,你说是不是红外温度传感器不能直接接A/D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如果是电流信号 PLC AD模块上 电源端和电流端是要短接的 你的是2线制的传感器 它的接法其中一根接直流电源正极,另一根传感器线为信号线接奥PLC的电流端 而PLC的COM端接到你的直流电源的负极

我之前忘了将电源端和电流端短接,按照你的说的接法,可以读出数据了,但是读出来的数据好象不正确,温度传感器的量程是0到500度的,现在室内的温度是29度,而我这边读出来的数值是486,再请教你一下

网友B:
电流信号需要换算才能成为当前实际温度值的。你读的486只是PLC    A/D转换出来的 数据

网友C:
1,你的红外温度传感器需要提供电源,所以送给传感器的线必须有电源才行;

2,对于电流输入,必须将VIN1与IIN1短接

3,你应该将你的2种方法结合起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