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定子绕组单相接地有什么危害?简单的处理方式?

楼主(2011-09-20):
由于发电机中性点是不接地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流过故障点的电流只是发电机系统中较小的电容电流(一般要求小于2A),这个电流对发电机没有多大危害,故发电机可以做短时间运行。但如不及时处理,将有可能烧伤定子铁芯,甚至发展成为匝间短路或相间短路,因此,定子接地后的最长运行时间不得超过30min,在这期间运行人员,应立即进行下列检查和处理:
(1)对发电机所属一次系统进行全面认真地检查。
(2)若“高压厂变轻瓦斯”动作发信,可能系高压厂用变压器引起,应立即倒换厂用电或解列停机。
(3)若“主变轻瓦斯”动作发信,可能系主变压器引起,则应立即解列停机
(4)若某定子铁芯或线圈温度不断升高,则应立即解列停机。
(5)若一时查不出原因,也无其它异常现象,而保护动作正确无误时,也应考虑立即解列停机作进一步检查
(6)在保护盘上通过检查接于机端压变开口三角侧的电压表,未判断接地点和接地性质。揿下按钮,若指针指在满刻度,则说明接地点在机端处,反之,则向中性点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