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s7-200编写这个逻辑

楼主(2011-09-20):
如上图,怎样根据Q0.1和Q0.2的状态,来输出Q0.3
看起来不难,Q0.1下降沿置位,Q0.2的下降沿复位,担心下降沿脉冲捕捉不到,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实现啊?

网友A:
可以捕捉得到,没有问题。

网友B:
可以捕捉得到,没有问题

网友C:
要求不明确,如同时两个点都有下降沿时,复位优先还是置位优先等。

网友D:
         用上面S7-200的梯形图即可实现Q0.3输出波形的变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要求不明确,如同时两个点都有下降沿时,复位优先还是置位优先等。

不是不明确,是你看不懂时序图。Q0.1和Q0.2的波形已经给出来了,是有规律的波形,他们不可能同时有下降沿。

网友F:
下降沿有效,应该可以做出来

网友G:
速度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