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转0-20ma信号输出问题

楼主(2011-09-20):
我在做西门子模拟量输出程序的时候,给变频器的信号是4-20ma,对应的数字量是0-27648,本来采用的模块是4-20ma量程的,输出模拟量只要4ma对应0,20ma对应27648就行,可是你现在模块换成0-20ma量程的,要怎么对应数字量才正确呢?谢谢!

网友A:
如果是变频器,可从4MA对应的数字量(27648/4)来进行对应,并对相应参数进行适当修改。

网友B:
我有这个子程序,留下邮箱可以发给你;

网友:
27648/16*4

网友C:
不用转换呐!变频器的模拟输入也设置成0-20mA就可以了。

楼主:
对:miy_gongkong 关于

我有这个子程序,留下邮箱可以发给你;

内容的回复:谢谢 我的邮箱zhoulin0421@126.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用转换呐!变频器的模拟输入也设置成0-20mA就可以了。

4~20 mA 信号 在4mA 的时候 不容易受到干扰, 0mA 信号容易收到干扰。

网友D:
回收西门子PLC 回收西门子PLC 回收西门子PLC回收,回收PLC,回收二手PLC,收购二手PLC 回收二手PLC 收购西门子PLC模块回收二手,收购西门子PLC模块 收购西门子PLC模块 收购西门子PLC,收购PLC,收购二手PLC,收购PLC模块,回收PLC模块回收西门子 AB施耐德三菱PLC收购欧姆龙,回收西门子PLC,回收AB
刘 先 生 TEL:135 33550020 Q**Q:151 2022033                                       a

网友E:
      变频器的信号要求是4-20ma,而你选用0-20ma量程的输出模块输出给变频器,应这样编程:如0-20ma量程的输出模块输出20ma时对应的输入数字量为Hm,则输出4ma时对应的输入数字量为:Hm / 5。比如Hm=32000,4ma时对应的输入数字量=32000÷5=6400。即在PLC编程时,要想通过0-20ma量程的输出模块输出变频器4-20ma的输出电流,PLC输出给输出模块的数字量为6400~32000,即PLC输送给模块的数字量=6400,模拟块输出给变频器电流=4ma,PLC输送给模块的数字量=32000,模拟块输出给变频器电流=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