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富士变频器FVR和FRN区别

楼主(2011-09-21):
哪位大侠帮忙解释下富士变频器FVR和FRN区别及G11S和G7S

网友A:
先来说说G11S和G7S的区别吧

按理来说G7S应该是G11S的爷爷辈,G7S应该是富士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推出的通用型变频器,也是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代变频器,G7S后来G9S取代,G9S的后代又是G11S。今年9月30号后G11S也停产了,新型号为G1S

网友B:
通用型和迷你型的区别,价格的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指点,富士的型号好多真难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指点,富士的型号好多真难选!

富士的应该好选吧,大功率的选FRN,小功率的选择FVR;通用性选择G1S,平方转矩选F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