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三菱编程软件安装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9-21):
出现存储器或者桌面堆栈不足,因此无法启动GX Works2.

请结束其他应用程序后重新启动GX Works2

网友A:
软件安装出错,卸了再装.如果还不可以就要重新装系统了.我以前遇到过几次.估计你电脑里也装西门子软件了.

网友B:
请问我用的是基恩士的GT2-71D脉冲输出型的传感器,他的电源是24V,输出信号电平是+5V,A+,A-,B+B-,Z+Z-,线路驱动器输出,而PLC的X0,X1只接受24的电压,怎么办?万分焦急!我的电话是13100614866,邮箱是HBSHZY@163.COM

网友C:
以前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我把电脑系统重新装了一下再装GX Works2就装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