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暂停功能

楼主(2011-09-21):
在PLC里有没有一个指令可以暂停正在运行的程序,但是又不停止程序,按了暂停按钮后,程序(动作)暂停,再按启动按钮后,程序从在被暂停点继续运行,不改变总体的进度,求教各位大侠们了

网友A:
可以通过一个按纽串联来实现,串联到所有输出点和控制点,象自动和手动一样来实现

楼主:
对:彩云之滇东北 关于

可以通过一个按纽串联来实现,串联到所有输出点和控制点,象自动和手动一样来实现

内容的回复:

谢谢, 但不是很明白,能否说具体一点,麻烦了

网友B:
主控命令可以吗?西门子编程有主控命令

网友C:
可以用断电保护继电器啊!自己查断电保护就知道了.小问题

网友D:
PLC在运行过程中,程序是不停刷新的,程序暂停和动作暂停是两个概念,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让程序暂停,不过把动作暂停方法就多了,你可以把具体的要求发给我,我帮你看一下.xdb130202202308@163.com

网友E:
用PLC特殊继电器(输出禁止),PLC里都有。(三菱的是M 8034.)

网友F:
要是编程 状态图程序应该可以吧

网友G:
可以采用中断,写一个中断运行程序循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以采用中断,写一个中断运行程序循环。

中断实现不了吧,中断要很短的时间就返回的.     看用仕么PLC 了 , S7-300 有一个系统功能块 就有这个功能, 调用功能块 ,指定暂停时间,  程序暂停, 直到暂停时间到, 程序继续执行!

网友I:
咱还正在学习 PLC

网友J:
呵呵,一个描述不清的问题,惹来了这么多的深奥的回答.我猜楼主的意思是想:我一整个流程动作,当我按下暂停按钮后,程序的动作暂时停顿,恢复后继续执行. 这样的话,程序就很好做了.是这样的吧?楼主

网友K:
看楼主的意思类似于循环暂停

网友L:
以前用三菱plcQ系列的有这功能。。可以暂停PLC运行。。在配置中设置好任一DI点即可

楼主:
对:dianqisu 关于

呵呵,一个描述不清的问题,惹来了这么多的深奥的回答.我猜楼主的意思是想:我一整个流程动作,当我按下暂停按钮后,程序的动作暂时停顿,恢复后继续执行. 这样的话,程序就很好做了.是这样的吧?楼主

内容的回复:大概是这样

网友M:
这个暂停应该比较好做的吧,可以用STL或用其它的方式,办法多着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M:

这个暂停应该比较好做的吧,可以用STL或用其它的方式,办法多着呢。

你好好考虑一下, 其实这个暂停程序真的不好做, 不同的工艺, 对暂停的处理千差万别,   有时间我得好好琢磨一下!

楼主:
大家来讨论一下有什么好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