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梁电动葫芦行走机构变频控制?

楼主(2011-09-21):
选用施耐德变频器,大车2台电机都是0.8KW,。小车一台电机0.8KW,该如何选择变频器型号?

网友A:
1.5kw 变频器足以

网友B:
看电流,变频的额定输出电流必须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如果是两个电机,就大于两电机电流之和。 如果吊车使用非常频繁,则可以有一定的电流富余量。不过一般只要大于负载的额定电流就行了。 选用施耐德ATV71系列。

网友C:
光发射光谱仪
产品介绍:
Spectrolab提供两种不同检测系统的光发射光谱仪。
基于光倍增管(Photomultiplier Tube,PMT)检测系统的发射光谱每个波长使用一个单独的元素检测器,并且尺寸上要比下述的CCD检测系统的发射光谱大。然而PMT系统的发射光谱具有极高的灵敏度和信噪比,从而得到极低的检测限,在紫外区域提供优异的效率。包括如下三个品牌:ATLANTIS、F-20和METAL-LAB。
F-20高端光发射光谱仪用于冶金生产控制,这是一款现今最精确的发射光谱仪之一,可以排空发射紫外发射线元素从而确保对任何一种元素极高的灵敏度。一个独特的选件是远程光纤探测器,它可以用来分析距离非常远的目标物或者非常大难以放入标准样品池的物质,再结合多元CCD检测器可以确保F-20能够快速并精确地完成所有分析。
METAL-LAB是20年以上的经验的结晶,这期间经过了不断地升级换代。由于其模块化的设计,METAL-LAB可以有几种不同的结构来进行生产,这使得它成为一款多功能的仪器,适合任何一种应用,从锻造工厂到机械企业,从废料循环到分析和研发试验室。由于其具有移动臂和样品头可以扩展成为可以分析非常大的物体而不用破坏样品进行分析。
基于电荷耦合器件(Charged Couple Device,CCD)检测系统的发射光谱在整个光谱范围内同时使用阵列检测器和样品,这可以从样品的光谱中减去背景或参照物的光谱从而得到更准确的数据。然而CCD具有更高的暗噪声/电子噪声,结果导致信噪比降低、检测限减小。弱线需要多元整合来提取信息。包括如下三个品牌:SOLARIS、SOLARIS-CCDPLUS和ESA-PORT。
SOLARIS这款比较独特的桌上型仪器是如今市场上最紧凑的发射光谱仪之一,已在世界上许多锻造厂、压铸工厂、质量分析实验室、材料循环、汽车工业等领域安装使用。
ESAPORT移动光发射光谱仪设计用于同时进行多通道固体金样品元素分析,以三种不同模式进行操作:日常分析、分类产品鉴别和分等级。ESAPORT可以针对任意一种指明的分析能够程序化地用于所有发射光谱。光学系统包括固体检测器能够测量完整的样品发射光谱。

订购和咨询热线:15201781974
思的(CSSID)公司
电话/传真:029-88246406
QQ:1416213462
邮箱:info@cssid.com.cn或futurexinc@gmail.com
公司网址:http://cssid.com.cn/pro_2.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