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电脑连接可以用USB线下载程序吗?

楼主(2011-09-21):
触摸屏和电脑连接可以用USB线下载程序吗?如果可以的话就不做串口线了.

网友A:
要看你的是什么系列的,老系列的基本上不可以,新系列的基本可以。

网友B:
大部分屏都支持USB下载;也有少部分支持网线下载程序;

串口很少用!

网友C:
怎么到现在都没人来回复呢  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咨询下技术部

                                                                                                    www.kang-zhuo.com

网友D:
台达DOP-B我用过就是USB与电脑直接联接,与PLC是485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