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plc控制的音响发出短促音(0.5sON,0.5sOFF,0.5sON)

楼主(2011-09-21):
怎么让plc控制的音响发出短促音(0.5sON,0.5sOFF,0.5sON)。

网友A:
弄个互锁就行.你要什么样的PLC?

网友B:
程序里面写,两个时间继电器即可。

楼主:
对:engineering123 关于

弄个互锁就行.你要什么样的PLC?

内容的回复:

欧姆龙的plc,能发个图来看吗?

网友C:
条件满足后用一个时钟震荡来控制输出就行了

网友D:
用1S时钟脉冲就可以。

网友E:
很多功能都可以实现,就像以前使用单按钮启停设备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1S时钟脉冲就可以。

对的,1s脉冲,两个上升沿之间是一秒,正好0.5高,0.5低。

网友G:
1S脉冲。0。5ON,0。5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