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kg等于多少psi??

楼主(2011-09-21):
如题..........................................

网友A:
你是指帕斯卡吧?---一般1公斤----一巴=0.1兆帕(斯卡)。。

1 pound per square inch = 6 894.75729 帕斯卡

网友B:
P=G/S

 =Mg/S

 =1Kg*9.8/0.0001㎡

 =980000帕斯卡

约等于0.1MP

这个压力接近于一个标准大气压

网友C:
1 kg/cm2  =14.2233 psi

网友B:
刚百度了下

PSI英文全称为Pounds per square inch。P是磅pound,S是平方square,I是英寸inch

  • 单位Mpa,Kg/cm2,psi的换算:
    1KGF/CM2=0.098MPA
    1MPA=10.2KGF/CM2
    1psi=6.895kpa=0.07kg/cm2=0.06895bar
    1kg/cm2=98.07kpa=14.22psi
    1bar=14.5psi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 kg/cm2  =14.2233 psi

    1 pound per square inch = 6 894.75729 帕斯卡
    Google 查的!!

    我错了,这个还是你专业!!!

网友A:
    psi意思每平方英寸1磅。。。。。

楼主:
    psi,是pound per in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