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中如何取消与变量的关联

楼主(2011-09-21):
组态王在开发时候选择了图库中的一个阀门并且进行了变量关联,现在想要取消关联该如何办?
我直接把图中的变量名删了,但提示变量名不能为空。
先谢了
还有就是以前的一个问题:自己在开发画面中画的图生成图库精灵后,这个精灵文件存放在哪里了?以什么形式存储了?

网友A:
取消关联很简单,点“取消”按钮后,删除“阀门”

你的第二个问题,在你发的帖子里面,已经回答过了。

网友B:
先将变量删除再取消连接就行吧。

楼主:
对:DewellHuang 关于

取消关联很简单,点“取消”按钮后,删除“阀门”

你的第二个问题,在你发的帖子里面,已经回答过了。

先谢了。第一:如果我不删除阀门的话就可能取消不了与变量的关联,因为现在是有5个阀门都与变量相关联,我已经把大小什么的都调好了,在其他图中还要用到这些阀门,但变量不一样,我也还没有定义变量,想要直接复制粘贴,所以不想让它有变量关联。

第二个问题:你上次的回答我看过了,我的具体情况是,我在图库管理器中创建了一个新图库并命名为“新建”,然后自己画了一些原件例如“筒”,生成图库精灵“筒”放在该图库中,按照你的说法,我在安装目录下的Dynamos文件夹里找到了“新建.dra”文件,但是没有找到“筒.dll”文件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删除变量,在命令语言中和该变量有关的都要删除.然后更新变量计数,再删除未用变量.就可以删除了.

楼主: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取消不了了,必须得删除一些东西,那我还是自己再添加图库中的原件得了

网友D(2018-05-11):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一下丰富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