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0-06-工控擂台- 对于电子设备及系统,雷电入侵主要途径有哪些?

楼主(2011-09-21):
对于电子设备及系统,雷电入侵主要途径有哪些?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经常维修遭雷击通信设备,设备多置于机房,因此是感应雷击,雷击时沿金属线产生强大的电磁场并产生强电流烧坏设备,总结下来,雷击主要从如下三个途径侵入设备:

1。设备电源输入处;

2。网线;

3。设备接地处。

网友B:
雷电的危害主要体现在雷电的热效应、机械效应、过电压效应及电磁效应。

1、当雷电击中电力线路时,雷电流需经过电力线路写入大地,这些电流通过线电路侵入变电站或袭击电气设备,在设备上形成过电压。当过电压高于设备的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时,设备就会损坏。

2、由于雷电流在50-100微妙的时间内,从0变化到几万安,再由几万安变化到零,在其周围空间会产生瞬变的强电磁场,处于空间变化的强电磁厂中的物体,由于电磁感应,在其内部就会产生很高的感应电动势,使电子设备受到损坏。

网友C:
根据经验雷电入侵主要有三种途径:

1)直击雷直接击中金属导线。高压电以波的形式向导线两边传播而进入室内,瞬间的高电流产生的高电压会对电子设备和人体造成极大地破坏。

2)来自感应雷的高电压脉冲。由于雷云之间迅速放电或雷云对大地放电形成的电磁感应和静电感应,可能在各种电线中感生数千伏甚至数十千伏的高压电,它们以波的形式沿着导线传播进入室内。

3)直击雷通过接地网入地入侵。直击雷通过接地网入地时在地网上可能会产生数十至数百千伏的高电压,通过电力系统的零线、保安接地线和电子设备的地线以波的形式传入室内,从而对室内的电子设备造成严重危害。

雷电会对电子设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比较轻微的影响如雷电产生的电磁波对通信信号的影响造成信号的信噪比降低,使通信质量的变差,这种影响是短暂的,不会对电子设备造成破坏。严重的是对电子毁灭性的破坏。我公司对电子设备分别进行了利用屏蔽网来防雷、接地防雷、内部防雷等。内部防雷主要由屏蔽网、等电位连接、各种电涌保护器、合理布线、接地装置等组成。

网友D:
1  直接遭雷击。及雷击中设备金属导线。2 雷电产生的巨大电磁波辐射进入设备,3   雷电通过接地网络进入。4    通过接受天线进入。4  通过供电系统进入。

网友E:
雷电入侵设备的途径主要有以下3种入侵途径,即雷电的势效应的破坏作用(直击雷)、雷电的静电感应和电磁感应(雷电感应)及电磁脉冲、雷电反击的破坏作用(雷电电磁波脉冲)。
1) 直接雷击
指雷电直接击在建筑物、构架、树木、动植物上,由于电效应、热效应和机械效应等混合力作用,直接摧毁建筑物、构筑物以及引起人员伤亡等。由于直击雷的电效应,有可能使机房徽电子设备遭受浪涌过电压的危害。
2) 传导协(雷电波侵入)
在更大的范围内(几千米甚至几十千米),雷电击中电力或信息通讯线路,然后沿着传输线路侵入设备。其中地电位反击也是传导雷中的一种:雷电击中附近建筑物或附近其他物体、地面,导致地电压升高,形成巨大的跨步电压。
3) 感应雷击(二次雷击)
指雷云之间或雷云对地之间的放电而在附近的架空线、埋地线路、金属管线或类似的传导线路上产生感应电压,该电压通过传导体传送至设备,间接摧毁徽电子设备,在所有的导体上产生足够强度的感应浪涌。因此,分布于建筑物内外的各种电力、通信线路将感应雷电而造成设备损坏。

网友F:
1:雷电的地电位反击电压通过接地体入侵。

2:由交流供电电源 线路入侵。

3:由通信信号线路入侵。不管理通过哪种形式,哪种途径入侵,都会使电子设备及计算机系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或严重干扰。

网友G:
雷电就是正负电荷急剧碰撞或者对地放电过程中产生的强烈电磁波,其是自然界一种大气现象产生极高电压和电磁场,对各种电子设备有有着严重的影响。雷电入侵电子设备及系统主要有三种途径:

直击雷直接击中金属物比如裸导线、天线、高塔、设备等其产生的高压电以波的形式向导线两边传播进入室内,瞬间的高电流产生的高电压产生的电效应、热效应及机械效应会对电子设备和人体造成极大地破坏;

感应雷的高电压脉冲产生的强电磁场对设备的损坏,由于雷云之间迅速放电或雷云对大地放电形成的电磁感应和静电感应,可能在各种电线中感生数千伏甚至数十千伏的高压电,它们以波的形式沿着导线传播进入室内,对室内的电路、系统产生强电压冲击击穿各种器件和绝缘甚至发生火灾。

直击雷通过接地网入地入侵,直击雷通过接地网入地时在地网上周围大地中瞬间产生数十至数百千伏的高电压,如果周围有电力系统的零线、保安接地线和电子设备的地线其因为电势差原因导致高压电倒串沿着各种接地线以波的形式传入室内电子设备和系统,从而对其造成严重危害。

楼主:
20MP获得者:
xym050506          林永
10MP获得者:
惊涛骇浪             jingtao
jy7898818           电仪人生

20积分获得者:
AQD008             AQD008
pengqihai          pengqihai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jiaoanpeng       jiaoanp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