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0-07-工控擂台- 防雷保护的主要措施有哪些?

楼主(2011-09-21):
防雷保护的主要措施有哪些?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我们主要是用避雷器,用得最多的是菲尼克斯。用了避雷器,还是可能被雷击。有两个方面,一个原因是接地不可靠导致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外部连接的设备(如传感器)窜入的浪涌电流导致的。我们也考虑将外部设备的电流隔离出来,无奈外部设备太多,大量的隔离措施使成本大大提高。

网友B:
雷电总是出其不意地袭击,经常给没有防雷措施和保护不足的场所造成影响,通常表现为:

  1、天线设施击毁;

  2、传输线路和设施损坏;

  3、接地和终端设施被毁等。

  因此,为了使通讯和设备不受影响,应加强以下防雷措施:

  1、电(光)缆的金属护套和铠装不作接地,使之处于浮动地;

  2、电(光)缆的金属护套(或铠装)、金属加强构件,或接头处相邻电(光)缆间不作电气连通;电(光)缆各金属构件也不做电气连通。

  3、对无铜线电(光)缆铺设一根防雷线;对于有铜线电(光)缆铺设两根防雷线;

  4、用于发射和接收无线电信号的天线及其杆塔必须有防雷措施,天线的杆顶应安装接闪器。

  5、天线的馈线应穿金属管道或紧贴防雷下引线。

  6、户外设备,应具有防雾、雨、雪、冰凌、大风、温湿的性能等。

  a.工作接地 电路利用大地作回路,起着工作回路的作用。工作接地一般不利用其他自然接地体,例如金属上下水管、暖气管、煤气管、建筑物构架等。工作接地电阻值应小于等于4Ω。

 b.保护接地 为了人生和设备的安全,利用大地建立统一的参考电位。保护接地引线必须是专用的,而且都是单独地从保护接地母线直接引出。保护接地电阻值要求小于等于10Ω。

  c.防雷接地 为了人和物的安全,防止雷电流的危害。各类防雷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一般应根据落雷时的反击条件来决定。防雷接地电阻值应小于等于10Ω。

d.静电接地 为了防止静电引起的灾害,把管道或设备进行接地。防静电接地要求在洁净干燥的环境中,所有设备外壳及室内设施必须均与PE线多点可靠连接。防静电接地电阻要求应小于等于100Ω。
7、控制系统的接地一定要按照控制系统的接地要求和接地方式进行可靠的接地,否则会引起安全事故。

8、控制电缆的屏蔽接地一定要单端接地,否则会把雷电的干扰引入相应的设备,引起故障。

网友C:
对建筑物的防雷:避雷针、避雷网、避雷线等

对电气设备及供电线路的防雷:避雷器(各种性能)、浪涌保护器、避雷线等

网友D:
以我厂电子设备防雷为例简介防雷措施 :
1)护通常为对电子设备周围建筑以及传入线路进行雷电防护,从而减少雷电入侵到室内的可能性。建筑的防雷措施一般有避雷针、屏蔽网、分流、均衡电位、接地等方法。
2)利用屏蔽网来防雷,主要是屏蔽雷电电磁波的干扰,减小雷电对室内电器的影响,使其形成较理想的“法拉第笼”式避雷器。设计、施工时都应预留从各层楼板、梁、柱内钢筋焊出接头,以便与室内外接地线相连。
均衡电位在此是指让各防雷设施导线电位尽量均衡,避免出现大的电位梯度,保证网格的电位均匀性,从而避免同一电子设备的不同位置由于雷电导致大的电位差,保证设备不受雷电的干扰。

3)接地是防雷中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它通过一组低电阻导线将雷电迅速传递到地表,使雷电在建筑物分布电压减小。接地一般分为分散接地和联合接地。接地是释放直击雷、雷电电磁干扰能量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为了人身和电子电器设备的安全,各电子设备必须接地,使雷电流通过低阻抗接地系统向大地泄放雷电能量,从而使人身、设备得到保护。接地分为机器逻辑地、屏蔽接地、信号回路接地、防爆系统中还有本安接地等。它们不但是设备正常工作的需要,也起到防雷作用。
4) 内部防雷主要由屏蔽网、等电位连接、各种电涌保护器、合理布线、接地装置等组成。其目的是防止雷电感应及雷电磁辐射。

a)屏蔽网相当于一道防护网,减小这种影响,将其引到外部防护网进行接地。 b)等电位连接是在需要保护的系统所处的区域内部,减少导电部件间的电位差,其原理与外部防护中均衡电位类似。 c)电涌保护器的目的是对雷电通道进行雷击电磁脉冲的防护,可以按照有关技术规范,选择与之相适应的电涌保护器。d)电源通道的防护应根据不同的雷电防护分区、不同的雷电防护等级、按照有关技术规范作出合理的防护方案进行层层防护。e)合理布线可以防止弱、强电线缆的相互干扰,还可以防止形成大的感应回路,并且合理的布局布线可以减小各点到接地点的电阻,有利于对雷电的防护。

网友E:
在电力系统中的防雷保护主要有以下措施:

输电线路保护:1、架设避雷针,防止雷直击导线,对雷电有分流作用。2、降低杆塔接地电阻。3、架设耦合地线,有一定分流作业和增大导、地线之间的耦合系数。4、采用不平衡绝缘方式。5、装设自动重合闸。6、采用消弧线圈接地,能使雷电过电压所引起的相对地冲击电流变为稳定的工频电弧。

变电站保护:装设避雷针和避雷器,使所有被保护物体在保护范围内,防止直击雷。另外变电站还要进行进线端保护,限制侵入波的陡度。

网友E:
对于仪表的防雷简单考虑如下:

室外仪表 1、应处于直击雷保护范围之内。2、所有线路加装防雷器,线路传输过长应两端保护。3、采用屏蔽线缆,穿金属管埋地屏蔽敷设线路。4、做好仪表金属外壳接地和防雷器的接地。

室内仪表应考虑感应雷防护,经由室外通过仪表的线路加装避雷器,做好接地。

网友F:
架空电力线路的防雷保护
由于架空线路直接暴露在旷野,而且分布很广,最易遭受雷击,使线路绝缘损坏,并产生工频短路电弧,使线路跳闸。
所以对架空线路一是尽可能地在线路上减少或避免产生雷电过电压;二是产生雷电过电压后,尽可能避免线路跳闸。确定架空线路的防雷方式时,应考虑线路的电压等级、当
地原有线路的运行情况、雷电活动强弱、地形地貌的特点、土壤电阻率的高低以及负载性质和系统运行方式等条件,根据技术经济比较,因地制宜采取合理的保护措施。

1.应当自动重合闸装置

当线路受雷击时,要完全避免相间短路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 3 ~ 10kV 线路中更是如此。运行经验表明,线路绝缘在雷击电弧熄灭后,其电气绝缘强度一般均能很快恢复,所以只要自动重合闸调整好,60% ~ 75% 雷击跳闸能重合成功。

2.装设避雷线

在电杆的顶部装设避雷线,用接地线将避雷线与接地装置连在一起,使雷电流经接地装置流入大地,以达到防雷目的,具体要求如下。

① 110kV 及以上线路一般应沿全线装设避雷线,架设在少雷区或运行经验证明雷电活动轻微的地区的 110kV 线路可不装设避雷线,但应采用自动重合闸装置,以减少停电次数。60kV 线路,当负载重要且所经地区年平均雷电日在 30d/a以上时,宜沿全线装设避雷线。35kV 及以下的线路,在进出变配电所(站) 1 ~ 2km 范围内装设避雷线,并在避雷线两端的输电线上各装设一组管式避雷器,以保护变配电所 (站) 的电气设备。

② 装设避雷线的线路,在一般土壤电阻率区,其耐雷水平一般不低于表 5-9所列的数值。

表 5-9 送电线路的耐雷水平 单位:kA

注:1.较高值用于多雷区域较重要的线路。

2.双回路或多回路杆塔的线路可改善接地或加设耦合线或适当加强绝缘,尽
量达到表中的数值。

③ 装设有避雷线线路杆塔的接地装置,在雷雨季节干燥时,工频接地电阻一般不应超过表 5-10所列的数值。

表 5-10 装有避雷线线路杆塔的接地装置工频接地电阻

单位:Ω

为减少雷击引起的多相短路和两相异地接地引起的断线事故,35kV 及 35kV 以上无避雷线小接地短路电流电网中的钢筋混凝土杆和铁塔可充分利用其自然接地作用,在土壤电阻率不超过 100Ω· m 的地区,可不另作人工接地装置。

3.装设避雷器或保护间隙

在 3 ~ 36kV 的线路上,在个别绝缘较弱的地点,如大跨越挡的高电杆、木杆木横担中夹杂的个别铁塔等均应装设管式避雷器或保护间隙,其接地电阻应符合表 5-10 中的数值。

与高压架空线连接的长度超过 50m 的电缆段,应在其两端装设阀式避雷器或管式避雷器;小于 50m 的电缆段,在其一端装设即可;当缺乏避雷器时,也可用保护间隙。

4.加强线路绝缘

(1) 绝缘子种类选择 在 3 ~ 10kV 线路中采用瓷横担绝缘子,这种绝缘子耐雷水平要比铁横担线路高得多。当线路受雷击后,可减少发展成相间短路事故的可能性,而且雷击闪络
后建立稳定的工频放电电弧可能性也大为降低;其次利用木质横担、木质电杆也能减低雷击相间闪络和建弧的机会,但因木质防腐还存在问题,同时也为了节约木材,木横担只在重雷区使用。

(2) 绝缘子每串个数 一般可按工作电压所要求的泄漏距离选定 (非污秽区),即

式中 m———绝缘子每串个数;

UN———额定电压,kV;

d———每个绝缘子的泄漏距离,cm。

m 值还应根据内部过电压的条件进行验算。每串绝缘子扣去 1 ~ 3 个预留零值绝缘子(35 ~ 220kV,直线杆扣去 1 个,耐张杆扣去 2个)后,其在操作冲击波下的 50% 湿闪电压 Uh应符合下列要求。

Uh=K1KovUpm

式中 Uh———湿闪电压,kV;

K1———系数,在海拔 1000m 及以下时,K1=1.15;

Kov———内部过电压计算倍数,见表 5-11;

Upm———设备最高运行相电压,kV。

变电所 (站) 绝缘子每串个数与线路耐张串相同。

表 5-11 内部过电压计算倍数 Kov值

5.加强线路交叉部分的保护

(1)线路交叉挡两端的绝缘要求 应不低于其相邻杆塔的绝缘,交叉点应尽量靠近上方线路的杆塔,以便减少导线因各种原因增大弛度而缩小交叉距离的影响,确保在长期运行中交叉距离符合要求;为降低雷击交叉挡时交叉点上的过电压,交叉点也尽量靠近下方线路的杆塔。

(2) 线路交叉垂直距离要求 各级电压线路相互交叉和与较低压线路通信线交叉时,两交叉线路导线间或上方线路导线与下方线路避雷线间的垂直距离在导线温度 40℃ 时,不得
小于表 5-12中的数值。

(3) 交叉挡应采取的保护措施
① 交叉挡两端的钢筋混凝土杆或铁塔不论有无避雷线都必须接地。
② 电力线路交叉挡两端为木杆或钢筋混凝土杆木横担且无避雷线时,应装设管式避雷器或保护间隙。
③ 与高压电力线路交叉的低压线路或通信线路,当交叉挡两端为木杆时,应装保护间隙。门型杆塔的保护间隙,可由横担与主柱固定处绑扎接地引下线构成;单杆针式绝缘子的保护间隙,可由距绝缘子固定部件 750mm 处绑扎接地引下线构成;通信线的保护间隙由杆顶向地面作引下线构成。
上述被交叉的杆塔、管式避雷器和保护间隙的接地电阻,
一般不应超过表 5 ~ 10所列的数值。

网友G:
(1) 在配电变压器高压侧装设避雷器。

(2) 在配电变压器低压侧加装普通阀型避雷器或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3) 高、低压侧接地分开的保护方式。这种保护方式的接线为高压侧避雷器单独接地,低压侧不装避雷器,低压侧中性点及变压器金属外壳连接在一起,并与高压侧接地分开接地。

网友H:
学习了,我们有用的阀型避雷器,还知道普通居民建筑物上大多用的避雷针、避雷网、避雷线,还有浪涌保护器!

网友I:
防雷的措施对于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方法。概括讲有以下几点;1 架设避雷线。2提高线路本身的绝缘水平;3 在书店线路中经常采用的三角形顶线作为保护;4 装设避雷针;5装设自动重合闸装置。自动熔断器。跌落断路器等。6屏蔽网、分流、均衡电位、接地等方法

网友J:
现代防雷技术原则强调全方位防护,综合治理,层层设防,把防雷看做是一个系统工程,主要采取以下五个防雷措施。

  (1)搭接,或称为“均衡连接”、“等电位连接”。就是把各种金属物用粗的铜导线焊接起来,或把它们直接焊接起来,以保证等电位。等电位连接是防雷措施中极为关键的一项。对于一座楼房讲,要从楼顶上开始,逐层地做起,现代的高楼顶上有各种金属物,包括各种天线、灯架、广告牌、装饰物等等,都要与避雷针等接闪器连接,达到等电位。以下各楼层也得如此,每层楼内处于同一电位,则楼内行走的人就不会有危险了,不论这些金属物电位升得多高,犹如站在高压输电线上的小鸟一样,无触电之忧。同时,完善的等电位连接,也可以消除因地电压骤然升高而产生的“反击”现象,这在微波站天线塔遭到雷击后是常常遇到的。

  (2)传导,即为避雷针的装置。避雷针就是一个接地的金属装置,高端比建筑物顶端更高,吸引闪电,把闪电的强大电流传导到大地中去,从而防止闪电电流经过建筑物。避雷针虽然能够保护建筑物,但引导入地的导线流有巨大电流,会产生电磁场,也可能损害设备。所以该措施必须与其他防雷措施联合起来,才是完全之策。

  (3)分流。把凡是从室外来的导线(包括电力电源线、电话线、信号线或者这类电缆的金属外套等)都要并联一种避雷器至接地线。不仅入户处,在每个需要作防雷保护的仪器设备的机壳处都要装。作用是把沿着导线传入的雷电波在避雷器处经避雷器分流入地,也就是类似把雷电流的所有的入侵通道堵截了,而且不只一级堵截,可以多节堵截。
(4)接地。前面三个措施,都涉及到闪电能量泄放入地,所以接地是前面三个措施的基础,接地的妥当与否,成为历来防雷技术中特别受重视的项目,它又是最费工、费钱、费力的防雷措施,是防雷工程的重点和难点。

  (5)屏蔽。就是用金属网、箔、壳、管等导体把需要保护的对象包围起来,从物理上说,就是把闪电的脉冲电磁场从空间入侵的通道阻隔起来,力求“无隙可钻”。各种屏蔽都必须妥善接地,所以这五项措施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防卫体系,全面措施才能达到万无一失的效果。

网友K:
要实现防雷保护,通常使用防雷器件。而且根据实际情况,使用几级防雷措施才能达到设计要求。但是否一定能万无一失就无法确定了,毕竟设计上网网是理论值,所以增加了防雷措施,仍然有受防雷保护的设备损坏的情况。当然不排除防雷器件本身的故障以及参数设置、选型错误的可能。

防雷保护的主要措施基本上是对防雷器件的合理选型、安装。在选型不清楚的情况下,除了找设计院寻求帮助之外,防雷厂家都能提供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而且同样会经验丰富,而且还可以找2~3家来作比较,这样也符合采购规范。

网友L:
1、架设避雷线2、提高线路本身的绝缘水平。3、利用三角形排列的顶线兼做防雷保护线4、加强对绝缘薄弱点的保护。5、采用自动重合闸装置。6、绝缘子铁脚接地。7、防直击雷。装设避雷针以保护整个变配电所建筑物免遭直击雷。8、进线防雷保护。在进线1-2km段内装设避雷线,使该段线路免遭直接雷击,以免雷电压沿线路侵入变电所内损坏设备。9、配电装置防雷保护。为防止雷电冲击波沿高压线路侵入变电所,对电力变压器造成危害,在变配电所每段母线上装设一组阀型避雷器,并应尽量靠近变压器。10、高压电动机的防雷保护。采用性能较好的专用于保护旋转电动机的FCD型磁吹阀	型避雷器或采用具有串联间隙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并尽可能靠近电动机安装。11、存放爆炸物或易燃物的建筑装设独立避雷针或架空避雷线,使被保护的建筑物及风帽、放散管等突出屋面的物体均处于接闪器的保护范围内。12、对非金属屋面应敷设避雷网,室内一切金属管道和设备,均应良好接地并且不得有开口环路,以防止感应过电压。13、低压线路采用全电缆直接埋地敷设;架空线路采用电缆入户,电缆金属外皮与电气设备接地相连;对低压架空进出线,在进出处装设避雷器。架空金属管道、埋地或地沟内的金属管道,在进出建筑物处,应与防雷接地装置相连。14、应该留在室内,并关好门窗;在室外工作的人应躲入建筑物内。15、切勿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门窗、建筑物外墙,远离电线等带电设备或其他类似金属装置。16、减少使用电话和手提电话。17、切勿站立于山顶、楼顶上或其他接近导电性高的物体。18、切勿处理开口容器盛载的易燃物品。

网友M:
1.基本防雷措施

1)防直击雷措施  安装接闪器是防直击雷的基本措施。

2)防感应雷措施  将建筑物上残留的感应电荷迅速引入大地,常采用方法是讲混凝土屋面的钢筋用引下线与接地装置连接。

3)防雷电波入侵的措施   雷电波入侵危害主要部位是变电所,重点是电力变压器。基本的保护措施是在高压电源进线端装设阀式避雷器。

2.引下线  连接接闪器与接地装置的金属导体称为引下线。

3.接地装置

    接闪器通过引下线与大地作良好的电气连接的装置称之为接地装置。接地装置的作用是把有接闪器和网络屏蔽引来的雷电电流很快地泻到大地中去。

网友N:
电子设备系统的防雷措施就是限制雷电中产生的强电磁场的入侵,其原理如同电子设备的放电磁干扰措施,主要的防雷措施根据实施的对象不同可以分为外部防护措施和内部防护措施。 雷电的外部防护通常为对电子设备周围建筑以及传入线路进行雷电防护,从而减少雷电入侵到室内的可能性。建筑的防雷措施一般有避雷针、屏蔽网、分流、均衡电位、接地等方法。 内部防雷主要由屏蔽网、等电位连接、各种电涌保护器、合理布线、接地装置等组成。其目的是防止雷电感应及雷电磁辐射。此处屏蔽网是为了防止感应雷电波侵入和雷电电磁感应,由于这种入侵可以不通过外电路,由空间中电磁场使电子设备受到影响,屏蔽网相当于一道防护网,减小这种影响,将其引到外部防护网进行接地。
利用屏蔽网来防雷,主要是屏蔽雷电电磁波的干扰,减小雷电对室内电器的影响。通常是将网状接闪器、引下线和接地体的钢筋网络之间的电气连接,使其形成较理想的“法拉第笼”式避雷器。防雷网与建筑物钢筋混凝土相结合,已成为国内外公认的经济可靠的防雷方式,因此在设计、施工时都应预留从各层楼板、梁、柱内钢筋焊出接头,以便与室内外接地线相连。
均衡电位在此是指让各防雷设施导线电位尽量均衡,避免出现大的电位梯度,保证网格的电位均匀性,从而避免同一电子设备的不同位置由于雷电导致大的电位差,保证设备不受雷电的干扰。相关内容可参照国家强制性标准GB50054。
接地是防雷中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它通过一组低电阻导线将雷电迅速传递到地表,使雷电在建筑物分布电压减小。接地一般分为分散接地和联合接地。分散接地就是将建筑的防雷接地、电源系统接地、电子设备的各类接地以及其他设备的接地分别接入相互分离的接地系统。现在地线系统不断增多,地线间潜在的耦合也越来越难估算,影响往往也难以避免,分散接地容易引起的干扰也越来越严重。联合接地是指将电器保护接地、工作接地、防雷接地统一与电子设备所在建筑物地基下铺设的接地网连接。此方式可以避免耦合影响或电位差,现在普遍采用此方式。

等电位连接就是对所有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导体进行电气连接并将其接地。其目的是在需要保护的系统所处的区域内部,减少导电部件间的电位差,其原理与外部防护中均衡电位类似。
电涌保护器的目的是对雷电通道进行雷击电磁脉冲的防护,主要有信号传输通道的防护和电源通道的防护。信号传输通道的防护根据不同的雷电防护分区、不同的雷电防护等级、不同的系统类型、系统结构、设备配置、工作频率、工作电压、传输速率及阻抗,按照有关技术规范,选择与之相适应的电涌保护器。电源通道的防护应根据不同的雷电防护分区、不同的雷电防护等级、按照有关技术规范作出合理的防护方案进行层层防护,并遵照以下原则:多级防护原则;绝缘配合原则;能量配合原则;区别不同的接地制式原则。
合理布线可以防止弱、强电线缆的相互干扰,还可以防止形成大的感应回路,并且合理的布局布线可以减小各点到接地点的电阻,有利于对雷电的防护,布线应从整体上进行把握,按GB/T50311规范进行合理布线。
接地是释放直击雷、雷电电磁干扰能量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为了人身和电子电器设备的安全,各电子设备必须接地,使雷电流通过低阻抗接地系统向大地泄放雷电能量,从而使人身、设备得到保护。接地分为机器逻辑地、屏蔽接地、信号回路接地、防爆系统中还有本安接地等。它们不但是设备正常工作的需要,也起到防雷作用。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lyc19730508    Smile
jiaoanpeng        jiaoanpeng
惊涛骇浪           jingtao

20积分获得者:
DewellHuang     DewellHuang
pengqihai            pengqihai
chun_cnooc       chun_cnooc
bzbh2011             bzbh2011
ande                     工控追求
张立旺                  一品黄山
zwl763824690   今生缘
AQD008               AQD008
ye_w                    ye_w
welfare87           welfare87
a332329107       零下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