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0-08-工控擂台- 埋地过马路的电缆保护管要不要接地?

楼主(2011-09-21):
埋地过马路的电缆保护管要不要接地?并说明您的依据?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电缆保护管的绝缘性能较好,本身与大地接触,可以不接地。

网友B:
   可触及的电缆金属保护管和穿线的钢管应接地。 可触及的含义,局限于人站在地上可触及的金属保护管,对人手触及不到的明敷电缆保护管也必须接地。如果不接地,当人登高触及故障时带电的保护管就有被电击的危险。

网友C:
过路电缆保护管不用接地。现在大多数电缆过路保护管使用PVC或碳素管,即使使用金属管也从来没进行过接地处理,工程验收全部合格。

网友D:
埋地过马路的电缆保护管
可触及的电缆金属保护管和穿线的钢管应接地。
可触及的含义,并大量局限于人站在地上可触及的金属保护管,对人手触及不到的明敷电缆保护管也必须接地。如果不接地,当人登高触及故障时带电的保护管就有被电击的危险。
电缆穿墙要加保护管,其目的是防止电缆外皮在墙洞上受损。这种保护管,人手是可触及的,但若是按地是很困难的,此时可用塑料管作保护管。

网友E:
个人认为不用接地,我所见过的埋地过马路电缆都是金属管,马路最窄也有几米宽,金属管埋在下面已经是充分接地了。

网友F:
仪表电缆保护管不用,

电缆保护管的一段与槽盒连接,槽盒接地了,保护管就不用了

网友G:
不是金属管道一般不用接地的 金属的更不用了

网友H:
应接地GB50169-2006中3.1.1第4条规定可触及的电缆金属护层和穿线的钢管应接地。

网友I:
如果管子是绝缘的话我觉得应该要接地

不是绝缘的话不用接地

网友J:
可触及的电缆金属保护管和穿线的钢管应接地。

网友K:
应该接地的,一般不带电的金属都应该接地,有些电缆保护管没刻意的接地,只是埋进地里罢了,有时也可能是出于省事吧,但我认为应该接地。

网友L:
个人认为应该要接地的,而且接地电阻要符合要求。

网友M:
如果是临时性的施工或者弱电电缆可以不用接地,因为接地对接地电阻要求很高且要定期测试所以对于临时性或者不方便接地的可以使用水泥管或者塑料管作为防护管其可以不用接地。

如果是高压电缆或者大电流永久性保护管则应设置可靠接地,因为电缆产生的电磁场会聚集在金属管上如果有人触及或者维修施工中碰到保护管上的高电压会产生危险,所以应做可靠接地。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惊涛骇浪          jingtao
lyc19730508   Smile
zlw94313         zlw94313
jiaoanpeng       jiaoanpeng

20积分获得者:
DewellHuang        DewellHuang
ande                       工控追求
zwl763824690      今生缘
gx_xg112               孜然
bluesww                 bluesww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djgxy                        djgxy
CLQ384082729     CLQ384082729
welfare87                welfare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