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FD-V 7.5KW变频器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1-09-21):
变频器上电炸机,拆开发现驱动板上2个K2717的场效应管炸开了,板子背面有个贴片式的三极管也炸了,表面做了处理看不出型号。请各位高手指教如何处理;小弟先行谢过了!

网友A:
请与当地的中达电通维修站联系

网友B:
贴片三极管型号:NY(2SA1213),这个很常见,很多变频器上可以拆,比如安川G5系列,台安N2系列

楼主:
李工:能把该型号变频器开关电源部分的电路图发我看一下吗?  我的邮箱gshvvv@163.com 谢谢!

网友C:
上面T4的二极管肯定也坏了 都换掉,换完后先给2842供电,测波形正常后再上高压试机。

网友D:
t4二极管型号有吗

网友E:
估计逆变模块也够呛换大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