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侠:直流电机(带励磁)无负荷运转电流波动好几十安是何故障?

楼主(2011-09-21):
求教各位大侠:直流电机(带励磁)无负荷运转电流波动好几十安是何故障?

网友A:
查三相电流是否平衡,查可控硅是否正常

网友B:
飞车,小心点,无负载时转速高

网友C:
1,检查一下直流电动机的电刷是否有打火现象;

2,用红外线测速仪测量一下电动机的转速是否变化大;

3,检查一下电动机的控制回路的加速继电器接触是否良好;

4,测量直流电源的电压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