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变压器的分接开关位于高压侧?

楼主(2011-09-22):
在高压侧,因为高压侧的电流小,对开关的容量要求不高。如果在低压侧的话,开关的容量要求高,体积就会很大,因为高压侧电压高,电流小,低压侧电压低电流大。

网友A:
因为高压侧的电流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高压侧的电流小!

网友C:
楼上说的完全对。这里补充一点,就是调整高压的同时,也改变了变压器的损耗,电压低了,变压器的的损耗也就小了,【空载时】,假如在低压端调整电压,当然也绝对不可能这样设计的,如果跳的电压低了,变压器的空载损耗一点都没有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