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两个步进电机梯形图(急求)

楼主(2011-09-22):
1,控制要求,一个按扭起动,控制两个步进电机,一个步进电机先动5秒,然后大约一分钟转动二百下,不按停止按扭不停止,另外一个步进电机正转四圈,再反转四圈后自动停止,停止的同时第一个步进电机也跟着停止,再按起动按扭依此运行。

2,那个步进驱动器怎么接线啊,有正负脉冲,和正负方向接口

求高手解决了,问题搞定了,能运行,我帮你们充一百那个什么,相当一百Q币撒!

网友A:
一般PLC都允许控制两路步进电机的 你把两路电机分别控制 再做一下逻辑就OK啦 要不你说下PLC型号 大家好帮你啊

网友B:
暂时还不懂PLC可能帮不了你   给楼主一个建议  联系玻璃哥   看他能不能设置成PLC的擂台题目   或许会有你满意的答案

楼主:
一般PLC都允许控制两路步进电机的 你把两路电机分别控制 再做一下逻辑就OK啦 要不你说下PLC型号 大家好帮你啊

现在手边有一个信捷的PLC,跟三菱的差不多,你们就用三菱告诉我吧

相对应步进驱动器设置细分还是!!

楼主:
暂时还不懂PLC可能帮不了你 给楼主一个建议 联系玻璃哥 看他能不能设置成PLC的擂台题目 或许会有你满意的答案

----------------------------------------------------------------------------------------------------------------------------

如何联系啊

急啊,写出来要加以说明,我好调整参数

楼主:
玻璃哥如何联系啊,大大告诉我啊

就用三菱FX2N系的写吧,跟信捷的差不多,

网友C:
你会不会编程呢?Y0,Y1是脉冲输出,Y2,Y3控制方向。(正负脉冲?只有正负方向和脉冲输出吧,正负脉冲和正负方向是两个概念)然后PLSR,PLSY这个指令你会用吧。。。步进电机控制器上-PUL接Y0Y1,-DIR上接.Y2Y3,相应正极24V串个2K电阻。(别问WHY)。另外两个+-E什么的是控制电机放空。就这些。

楼主:
你会不会编程呢?Y0,Y1是脉冲输出,Y2,Y3控制方向。(正负脉冲?只有正负方向和脉冲输出吧,正负脉冲和正负方向是两个概念)然后PLSR,PLSY这个指令你会用吧。。。步进电机控制器上-PUL接Y0Y1,-DIR上接.Y2Y3,相应正极24V串个2K电阻。(别问WHY)。另外两个+-E什么的是控制电机放空。就这些。

~~~~~~~~~~~~~~~~~~~~~~~~~~~~~~~~~~~~~~~~~~~~~~~~~~~~~~~~~~~~

那个正负脉冲我开始不明怎么接线,因为以前我接只有一个脉冲口和一个方向的,原来那个+极要共用,我刚才看图明白了,还是要谢谢你,你说不问为什么要串一个电阻,是不是你也没知道什么原因了!

那些指今我用过,但是编程很水很水,所以不知如何来达到我控制的要求

你就写一个助记符给我好不,我学习学习,我急啊,写好后加以说明啊,谢谢你了

要不你就写一个正反转的也行,用文字表达不行

楼主:
你会不会编程呢?Y0,Y1是脉冲输出,Y2,Y3控制方向。(正负脉冲?只有正负方向和脉冲输出吧,正负脉冲和正负方向是两个概念)然后PLSR,PLSY这个指令你会用吧。。。步进电机控制器上-PUL接Y0Y1,-DIR上接.Y2Y3,相应正极24V串个2K电阻。(别问WHY)。另外两个+-E什么的是控制电机放空。就这些。

————-----————————————————————————————

那个谁都知道啊!这个大一个论坛连这个小问题都解决不了啊

净说些没用的

我也知道脉冲方向啊

如何让它自动反转了

手动肯定好做做啊

给Y2一个闭合信号,就反转了,这谁都知道啊

就没一个能解决吧

太没人才了吧

虽说我才学二个月

网友D(2018-03-20):
我也过来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