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一个PLC带四个屏,如何实现

楼主(2011-09-22):
请问三菱一个PLC带四个三菱触摸屏,距离500米,如何实现价格最低?

网友A:
不知是否可以用一台工控机加四个显示器的模式

网友B:
不太清楚,你可以给他们技术打电话问一下

网友C:
组成modbus TCP进行多主机访问PLC,应该原理是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