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高手有关于step7的问题

楼主(2011-09-22):
我是一个新手,正在学 step7 ,有个图我乍就看不明白,想请教高手的来帮帮我这个无知的新手吧他这里为什么要两个启动,而且是一常开一常闭呢?为什么呢

网友A(2011-11-18):
哦你这个就不懂啦,你把说明书看一下,要么搞个手册啦,这只是显示的一种方式 啦,还有很多啦

网友B:
我也看不明白

网友C:
双机互锁,如同接触器机械连锁一样。

网友D:
呵呵,CPU启动的时候把几个M复位一次

两个触点表示不管输入信号咋的,到后面都是通的,相当于短接线。

再清楚点:“启动”得电时下面常开那路通,失电时上面那路常闭通,反正都是通的。

说的不绕吧?

网友E:
我也是不太明明白白

       按理启动要么常开,要么常闭,但是启动瞬间几个M复位一次,但是设备有自动那也要有手动,这两都切换是什么效果??这是你写的程序还是人家设备在运行的程序

网友F:
加入仿真试一试,看看运行不?

网友G:
我也是不太明明白白

网友D:
常开点和常闭点并联就相当于常通啊,相当于200中的SM0.0啊,不一定非是“启动”啊,任何一个触点都可以,怎么会搞不明白呢,急的我什么什么的

网友D:
这个贴在我的电脑上看不到回复了,所以在上面瞎点,估计点到了推荐给版主,纯属误点,请版本谅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