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控制器发出声音?

楼主(2011-09-22):
各位大哥:
小弟在用杭州一家的0.75KW交流伺服电机控制器及配套的电机(国内造的)时,经过反复测试,发现电机在正常运行时,驱动器在叫(不是电机在叫),声音很尖,这是电机本身设计引起的吗?另外一个问题,1.5KW的电机在正常运行时,相比较于0.75 KW的电机,电机发出嚓嚓的声音,而0.75KW的电机几乎没有声音,什么原因呢?。 谢谢各位。

网友A:
驱动器中的开关电源变压器设计安装不合适有可能叫唤,但个人觉得与倍驱动电机的功率等级应该没啥关系

网友B:
看来楼主伺服玩得太少啊

网友A:
1.5KW电机发出的声音用手盘轴空转时有吗?如果也有,是机械问题。另,看看声音与轴的转角是否有关联

楼主:
对:波恩关于
驱动器中的开关电源变压器设计安装不合适有可能叫唤,但个人觉得与倍驱动电机的功率等级应该没啥关系
内容的回复:
波恩大哥,为什么1.5KW的电机开环转的时候,明显感觉电机在“嚓嚓”,好像在摩擦似的,0.75KW电机无论开闭环都几乎没有声音呢

网友C:
自激啸叫,调整一下布线试试。

网友A:
像摩擦似的“嚓嚓”声与轴角位置是否有关?是电气啸叫感,耗时机械碰触感?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1.5KW电机发出的声音用手盘轴空转时有吗?如果也有,是机械问题。另,看看声音与轴的转角是否有关联
内容的回复:
查明了,电角度 有时候计算不对

网友D(2012-04-04):
驱动器叫很少听说啊!是继电器的声音么?

网友A:
“电角度 有时候计算不对”———能“嚓嚓”响,估计局部电角度不对的有些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