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那款可以达到400KHZ频率?

楼主(2011-09-22):
在信捷资料(wz660)介绍中能达到400KHZ频率,这里的频率是否==脉冲?

网友A:
就是脉冲频率。

楼主:
请问楼上那款可以产生400KHZ的频率呢?

楼主:
那款可以产生400KHZ的频率呢?没人知道?信捷说真的假的?

网友B:
您好,信捷PLC实际是能够发送400KHZ的脉冲,但是当脉冲超过200KHZ时,脉冲波形就会发生微量的变化,会导致部分接受脉冲波形能力差一点的控制器接收脉冲会不准确,所以后来公司将所有型号的PLC脉冲频率上限定为200KHZ,您可以看看最新的手册。

楼主:
谢谢PLC老菜鸟。

网友C(2014-04-17):
原来是这样,难怪我用的时候速度快了会丢脉冲呢。

网友D(2014-06-14):
原来如此啊,信捷应该改进PLC。

网友E:
本司是一家自动化设备(粉末冶金),需招聘PLC编程一名,专职兼职都可,信捷的用得比较多,工作地点宁波鄞州区有意者Q1041365371请说明是在工控网上看到的,工资面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