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面试题目

楼主(2011-09-22):
1.你让工人为你工作7天,回报是一根金条,这个金条平分成相连的7段,你必须在每天结束的时候给他们一段金条。如果只允许你两次把金条弄断,你如何给你的工人付费?

2.有一辆火车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离开北京直奔广州,同时另一辆火车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从广州开往北京。如果有一只鸟,以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和两辆火车同时启动,从北京出发,碰到另一辆车后就向相反的方向返回去飞,就这样依次在两辆火车之间来回地飞,直到两辆火车相遇。请问,这只鸟共飞行了多长的距离?

 3.你有四个装药丸的罐子,每个药丸都有一定的重量,被污染的药丸是没被污染的药丸的重量+1。只称量一次,如何判断哪个罐子的药被污染了?

 4.门外三个开关分别对应室内三盏灯,线路良好,在门外控制开关时候不能看到室内灯的情况,现在只允许进门一次,确定开关和灯的对应关系?

 5.人民币为什么只有1、2、5、10的面值?

 6.你有两个罐子以及50个红色弹球和50个蓝色弹球,随机选出一个罐子, 随机选出一个弹球放入罐子,怎么给出红色弹球最大的选中机会?在你的计划里,得到红球的几率是多少?

网友A:
确实够牛的,要是我聘不上。

网友B:
今天先回复第一条:

“如果只允许你两次把金条弄断,你如何给你的工人付费? ”

两次把金条弄断,又没有说一次只能弄一下,两次可以把金条完全分开,这样每天就给一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确实够牛的,要是我聘不上。

网友B:
今天回复2

假设北京到广州距离为L,两火车相遇需要的时间是L/(15+20),那么鸟飞行的距离就是(L/(15+20))*30

网友B:
顺便回复3

“只称量一次,如何判断哪个罐子的药被污染了? ”

说明只有一个罐子的药被污染。

假设每个罐子只装一个药丸,把四个罐子放在天平称上,每边放两个罐子。然后把重的一侧的两个罐子,随意选一个罐子,把药丸拿出来,如果天平称不平衡,则拿出的药丸是被污染的;如果天平称保持平衡,则没有拿出的药丸是被污染的。

网友D:
确实是牛啊,估计这个企业找的不是“人”,是“才”啊。

网友D:
“5.人民币为什么只有1、2、5、10的面值? ”

这个应该还有20、50、100的面值才对呀。

网友B:
只允许开门一次,又没有限制人数。可以两个人一个控制开关,一个人进去看灯。

人民币为什么只有1、2、5、10的面值?因为用1、2、5、10,可以很快的组合成剩下的数值,可以减少面值的数量。

选红球的几率是和罐子无关的。50%

网友E:
有够复杂的。

网友F:
第一题,把金条分成1,2,4三段。

网友G:
看上去很复杂的

网友H:
2题是小学五年级的数学题。记得很清楚。我小时候做过。当时题目是狗在俩人之间跑的。计算法一样。

网友B:
对:我是懒人 关于

今天先回复第一条:

“如果只允许你两次把金条弄断,你如何给你的工人付费? ”

两次把金条弄断,又没有说一次只能弄一下,两次可以把金条完全分开,这样每天就给一段。

内容的回复:

上次答错了,用7张纸条试过,多折几次,然后弄两次就可以完全分成7段。

网友I:
对:我是懒人 关于

4应该是开2个开关带一段时间后关闭一个 进去看看 亮  的 热的

只允许开门一次,又没有限制人数。可以两个人一个控制开关,一个人进去看灯。

人民币为什么只有1、2、5、10的面值?因为用1、2、5、10,可以很快的组合成剩下的数值,可以减少面值的数量。

选红球的几率是和罐子无关的。50%

内容的回复:

网友J:
面试题目有点雷人

网友K:
问题1:第一天切第一天的量,给工人。第二天给张欠条,第三天给付两天的量。其后天4、5、6给欠条。最后一天全部付清工钱。工人有饭吃就不会跑,不怕你跑,跑了没工钱,老板还赚了呢!放长线钓鱼直到你完成工作为止。工钱全部给清,工作也完成了,省得你要求加薪。罢工。还没反应过来工作已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