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台达A57GSTD 与西门子 s200 224 连接不上了~~~~

楼主(2011-09-22):
    西门子上面是一个通信口,电缆是按照台达的说明书做的

D+(2)

(2) (3)短接  ---------TXD/RXD +(3)

D+(3)

D-(1)

(1) (4)短接 ---------TXD/RXD -(8)

D-(1)

GND  (5)-----------SG(5)

用485通信 在模块参数通信里面都是用默认值,屏上COm1 com2口都试过了 但是就是连接不上 是不是要在win4.0里要对西门子设置点什么啊 ?

万分感谢

楼主:
哪位好心的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A:
要先看有没有产品的驱动,选对后,看接线有没有问题,西门子485 一般接两条线就行了  ,再不行看有什么需要设定的

网友B:
前段时间刚做了一颗,西门子TP177的屏和S7-200的通信电缆,做法是3-3,8-8,走的MPI通讯,用着没问题

网友C:
人机控制器选择s7-200,接线跟你写的一样

如果通讯不上,检查下波特率 站号。win4.0里面的系统快中设置一下

网友D:
plc 站号默认是2  修改的  注意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