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车主轴外置编码器故障引起的问题

楼主(2011-09-22):
各位师傅好,现在有一个问题困惑着我,数控车床运行车端面、外圆时转速显示正常,运行也正常,但是运行到挑螺纹程序段时转速显示就死机了,就没有变化了,然后Z轴进给停止,主轴旋转正常,机器就停在那里了,数控机床系统是FAUNC0-tb,外置编码器是FAUNC A860-0309-T302.现在困惑是:是不是编码器坏了还是系统故障。怎么排除。希望各位师傅能指导下。

网友A:
数控车挑螺纹一般是Z轴随动主轴,主轴编码器有问题,Z轴就失去了随动目标。

建议先检查主轴编码器。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数控车挑螺纹一般是Z轴随动主轴,主轴编码器有问题,Z轴就失去了随动目标。

建议先检查主轴编码器。

内容的回复:伯恩老师您好,在广东的时候已经很崇拜您了,谢谢,这个编码器没有现成的,购买的话很贵,不能替换实验不知道怎么判断它坏了没有。

网友B:
应该是编码器Z信号丢失的问题,仔细检查编码器Z相的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应该是编码器Z信号丢失的问题,仔细检查编码器Z相的连线。

谢谢乔工的回复,今天拆开编码器观察,发现码盘有磨损,擦痕,应该是编码器损坏了,大家在帮我判断下

楼主:
正如楼上师傅们所说,确实是编码器故障造成的,谢谢

网友C(2011-10-22):
可以更换国产主轴编码器 QQ472592236

网友D(2013-10-28):
同样的问题,,我请问大家:

对于带主轴FANUC CS轴控制的车削中心,它有两个感应器,1、是主轴电机内置的磁感应器,2、主轴外置的高速磁感应器,

现在车螺纹也是停在那,请问,是哪个检测器有问题?哪个是进行位置控制的?

个人认为一般是主轴上的,,有没有可能是电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