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成最新版本的intouch???

楼主(2011-09-23):
刚刚接触intouch,我安装的是9.5版本,从网上下载了一个工程,在导入工程的时候提示:
 请问:这个提示是因为我的intouch版本过高,而工程文件的版本低而造成的么?如果是,我改怎么办?(我不知道工程是用哪个版本做的)。还是因为我的intouch版本太低而打不开高版本的工程文件?如果是前一种,不是很多软件高版本都可以打开低版本的大小么??
谢了先

网友A:
哪位兄弟有intouch7.11安装文件,我急需.我有intouch8.0的演示安装盘,需要的和我联系。我的QQ:287401996

网友B:
先用MAKE打开,再导入

网友C(2016-12-17):
兄弟,我刚接触INTOUCH,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提示‘在导入画面前,把画面转换成最新版本的INTOUCH’  应该如何解决呢?求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