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安川17位编码器的返回脉冲

楼主(2011-09-23):
好久没有搞伺服,有一些概念又搞不清了.安川伺服的是17位,编码器是32768/R,也就是说每转,返回32768个脉冲,用GALIL的卡,来看的话,电机一转,在galil卡上可以看到32768?

但是安川有一参数PN201,编码器脉冲分频比,却只能调到16-16384,这个数说是电机一转返回的脉冲数,这两者不是冲突吗

网友A:
上升下降,再加上AB相,它应该还能给你读出65536个脉冲呢

楼主:
为什么要删除呢,只是不懂,出来问问,也就是说,返回的脉冲还以是PN201以准,那么那个32768是指的什么呢

网友A:
哈哈,搞技术的人来不得半点幽默啊,网名而已

楼主:
我现在的理解是,17位编码器,32768P/r ,是指在不改变电子齿轮比的情况下,上位机发32768个脉冲,电机才走一圈,但是驱动器发给上位机的脉冲却是16384(默认值)

网友B:
所谓17位,即131072cpr,并非从32768ppr的物理刻线简单4倍频得到,而是由物理刻线密度远低于此的256、512、1024或2048ppr等物理刻线,经过高倍率的电子细分得到17位分辨率。

回馈脉冲数之所以是16384,可能受制于分频仿真输出电路的16位位宽限制,65536/4=16384。因而分频仿真输出的回馈分辨率比反馈分辨率降了1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