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些!帮我解析一下这个空压机变频改造电路图

楼主(2011-09-23):
我现在有一台空压机需要做变频改造,要求是需要原来的控制系统。

变频启动过程:手动吸合KM1、KK1,手动断开KM2、KK2;当按下启动键时,主接触器吸合,KM星吸合电机运转,过几秒钟之后KM星断开,同时KM角吸合直至启动完成。

变频器故障时:手动合上KM2、合上KK1,断开KM1、断开KK2,按启动键之后主继电器吸合星型继电器吸合完成星型运转,几秒钟之后星型继电器断电,角继电器吸合完成启动。我这个电路中牵涉到这四个手动的开关,按照闭合条件可以分为两组,而且这两组之间是互锁关系,而在同一组中这两个开关是同步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现在想向大家请教一下,能不能通过编写程序输入到一个外接的PLC或者说用别的继电器来代替这两组手动开关了,只要一按某一个按钮就达到这种效果呢!
由于我上传不了电路图,希望能解答这个问题的大哥帮一下小弟啦!如果有变频改造经验的大哥帮我分析一下哈!小弟跪谢了!邮箱780530563@qq.com

网友A(2011-11-03):
楼主,你的想法太复杂了,就是在原来的星三角电路基础上加一个变频器,只要在控制回路加个转换开关就可以吧。买个品牌的变频器,不用星三角回路也可以了,干嘛还要接触器的回路?变频器的保护绝对比你的接触器回路可靠。只要保证变频器控制柜的良好工作环境,单用变频器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B:
人说男儿膝下有黄金,看到很多如楼主这样动不动就“跪谢”,个人感觉不太妥当。

请兄弟们探讨

网友C:
看了头晕呀,为什么做那么复杂呢?

网友C:
不用探讨,这个膝下就是黄金。。。。。。

网友B:
变频启动的时候干嘛要先用星三角启动再启动变频器呢?本来变频启动就比星三角启动要来地好,况且,星三角启动完再接入变频如果变频没有转速追踪肯定要报警。

变频的输出绝对不要和市电的输入接到一起,否则就有危险,要炸模块。

用不到PLC编程控制那么麻烦的,直接两个接触器区分一下变频的输出带电机和星三角启动电机

网友D:
1, LZ 说的思路大家都不清楚,你是想从没有变频改为变频还是从有变频改为没有变频?

2, 有一点不明白之处就是:你用的变频起动怎么还有星三角起动?

3,其实这个电路简单,一是手动(工频运行),也就是按下按钮后电机从星三角开始启动到正常,二是从变频器起动,三是变频器起动出错时跳到工频起动运行。

4,你所说的用的PLC当然是更好,这要可以不用那么多中间继电器啦,在上海或是附近的话加我好友帮你搞定

网友E:
变频器可以实现降压启动,还要星三角降压启动吗?

网友F:
工频启动、变频启动、变频故障转工频启动三种就可以满足LZ的要求

网友G:
直接就可以用变频启动,我觉的不用变频转工频意义不大呀,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