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LT2800-11KW空载正常,加载报ERR16故障

楼主(2011-09-23):
接了一台VLT2800-11KW的变频器,客户说接电机空载正常,一带负载就报ERR16,测试过程中发现不接电机空载电流有8.7A,估计问题就在这里,经查电路发现电流检测就是以检测电阻R44和IC303(LM6132,双运放)构成的,经检查没发现元件损坏,难道是小板坏了,哪位朋友有成功修复的经验?附电路图:

网友A:
小板子的可能性大

网友B:
这种情况不排除模块的可能,我修了2台30kw

网友C:
楼上的,2800没有30KW,小板有可能坏了,还有一种情况是输出端子绝缘低了

网友D(2011-11-13):
恩恩,今日修一台丹佛斯VLT2800  1.5的机子一调频就跳ERR16了,请问点解。高手指点下。

网友E:
今天也遇到相同问题,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