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制电力系统中为什么不能同时存在保护接零与保护接地

楼主(2011-09-23):
在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中应该采用保护接地。
如果采用保护接零,当系统发生一相碰地时,系统可照常运行,这时大地与碰地的端等电位,会使所有接在零线上的电气设备外壳呈现对地电压,相当于相电压,非常危险,也就是说此时大地为一相线,零线对地的电压不再是0V,而是220V

中性点接地的供电系统中不宜采用保护接地而采用保护接零。
因为如果采用保护接地,则万一某相碰壳,电流为220/44=27.5A4分别为系统接地装置和保护接地的接地电阻),这样大的故障电流可使额定电流在10A以下的熔体迅速熔断,从而使故障点脱离电源,但许多电气设备的熔体额定电流比较大,故障电流不足以把熔体熔断。这样电气设备的外壳就长期有电流流过,外壳对地电压为27.5×4=110V,此电压对人体是不安全的。如果保护接地的接地电阻较大,则故障电流更小,熔体更不容易熔断,而外壳的对地电压则更高,也就更危险

所以同一用电设备只能采用保护接零或保护接地

另外:由同一台变压器供电的低压设备中不可同时采用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
因为:当采用保护接地的设备绝缘损坏碰壳,而故障电流又不足以把熔体熔断时,会使零线上出现对地电压,使有保护接零的设备上都带有危险电压

网友A(2012-02-23):
电工这行业危险。理论安全要重视。收i这学习

网友B:
有关专家已经质疑这个说法。还是从保护原理出发理解吧。很多专业人士对“地”的理解有问题。

网友C:
1、如果中性点不接地,零线有电,不能接零保护;

2、如果中性点接地,设备外壳接地保护,保护不了,漏电时外壳有大于110V危险电压;

3、所以中性点不接地,设备外壳接地,漏电时外壳没有危险电压;

4、如果中性点接地,外壳接零保护,漏电就短路跳闸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C:
5、“为什么不能同时存在保护接零与保护接地”,应该是只能用条件允许的保护方式;

6、混用就有危险,或者无保护作用,更重要的是一种保护漏电时,另一种保护出现危险,所以不得混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关专家已经质疑这个说法。还是从保护原理出发理解吧。很多专业人士对“地”的理解有问题。

不知哪个专家质疑的,是怎么说的?

网友C:
7、在保护接零的系统中,设备接零保护后要求重复接地,不是混用!!!

网友B:
不重复接地会怎样?混用有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重复接地会怎样?混用有会出现什么问题?

1、混用的危险性:

如图,是保护接地与保护接零混用的危险

网友C:
2、重复接地

1、功率大的电机等设备,在接零的同时要求重复接地;

2、具有重复接地的好处:

1)这样漏电短路电流大,保护装置保护动作快;

2)故障期间设备外壳对地电压低;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网友B 的回复内容:不重复接地会怎样?混用有会出现什么问题? 1、混用的危险性:如图,是保护接地与保护接零混用的危险

危险在哪?看不出来。这就是延续几十年人们的认识,实际情况非也。不再讨论这事了,就算我不懂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功率大的电机等设备,在接零的同时要求重复接地;2、具有重复接地的好处:1)这样漏电短路电流大,保护装置保护动作快;2)故障期间设备外壳对地电压低;……

重复接地做到4欧以下,接地体的成本已经挺高了。按标准规定外壳危险电压50V计,这个接地体才能通过多大电流呢?220V都加在4欧电阻上又能通过多大电流呢?

保护的原理不在重复接地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危险在哪?看不出来。这就是延续几十年人们的认识,实际情况非也。……

1、甲家里的洗衣机接地保护,漏电后地带电(红色);

2、乙家里的地(红色)上站的小孩,去摸她家接零的设备(黑色),被电击!

3、红色表示火线电位,黑色表示0电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复接地做到4欧以下,接地体的成本已经挺高了。按标准规定外壳危险电压50V计,这个接地体才能通过多大电流呢?220V都加在4欧电阻上又能通过多大电流呢?保护的原理不在重复接地上。

1、“重复接地做到4欧以下”,重复接地可以做到10欧;

2、“按标准规定外壳危险电压50V计,这个接地体才能通过多大电流呢?”,漏电接地故障期间,可以认为设备外壳电位等于火线电位(红色);

3、重复接地电流+漏电短路电流为保护装置保护熔断电流;

4、故障期间重复接地使漏电设备外壳电位接近0电位(黑色)

5、故障期间没有重复接地漏电设备外壳电位接近火线(红色)

网友F(2012-04-02):
随着RCD装置的广泛应用,接零和接地是可以混接的。请诸位好好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