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5怎么修改通讯地址

楼主(2011-09-23):
我用串口通讯下载程序,PLC默认的地址是1,我现在想改掉地址,在控制器属性那里修改地址,但通道还是选的原来的节点1,这样没办法下载。

楼主:
就是NODE地址,PLC程序清空以后,默认变成了1,我要怎么把原来的程序,NODE是24的下载进去呢

网友A:
属性的节点地址改为24,下载不了?通讯方式为什么?PLC5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