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modbus通讯?

楼主(2011-09-23):
一个台达的dvp32-es plc,一个台达的dop-b的触摸屏,两只台达的vfd-m变频器,现在

实验1:

用plc的com2口通过通讯方式与两只变频器连接(变频器设置地址成1,2,通讯格式:modbus rtu,9600,8,e,1),

plc设置通讯格式:modbus rtu,9600,8,e,1,通过modrw指令可以正常控制变频器的动作,读取变频器的状态。

实验2:

用plc的com2口通过通讯方式与两只变频器和触摸屏连接(变频器设置地址成1,2,通讯格式:modbus rtu,9600,8,e,1),

plc设置通讯格式:modbus rtu,9600,8,e,1,设置地址为10,通过modrw指令可以正常控制变频器的动作,读取变频器的状态。
触摸屏上可以操作和设置变频器参数,显示变频器状态。

问题:对于实验1,dvp的plc作为modbus主站通过com2口控制变频器,可以理解。

而对于实验2,一方面dvp的plc可以通过com2口控制变频器,应该是modbus主站,但plc同时通过COM2口(plc地址设置为10)与触摸屏通讯,应该是modbus的从站。为什么没有冲突?难道台达的dvp的com2可以同时作为modbus主站和从站,并自动切换吗?

网友A:
给点建议:

1.你的主机上有232口的吧,你可以用这个232与PLC进行通讯

2.PLC上的485与2个变频器通讯,看VFD-M的手册,手册上有关于通讯地址的定义,比如写入变频器频率的地址是H2001,你写程序的时候直接用MOV D0 H2001,就可以把频率写进去了,同样变频器的状态都有对应的地址。

楼主:
232口我用来编程调试用,程序我都已经实现了,只是不明白其中的原理(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这么做)。

网友B:
有那位大师能给我讲解台达PLC和台达VFD-M变频器通信应用什么格式是ASCII还是RTU,这两种格式有什么区别。变频器手册里的参数地址写着2000H,2001H等等是什么意思怎么转换成H?的。因为我还是菜鸟,希望能给指点一下

网友C:
顶一下,我也遇到类似的疑问,希望能够得到相应的解答!

网友D:
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去中达官网下载101例手册,有详细解释modbus与变频器通讯的案例

楼主(2011-10-24):
中达官网的101例手册我看过,比较简单的例子,没有涉及到多种通讯同时使用的情况。所以才在这里发个帖子求助。